有没有一种EEPROM作为计数用,不用通信的这种

楼主(2019-03-14):
比如像  数字电位器芯片/X9313,只需一个脚脉冲,它就+1
因为我不想用单片机,单片机平时一直休眠,只有外部通信才会唤醒,然后EEPROM有一个信号则计数一次,外部通信唤醒来读取计数次数,平时一直掉电
或者能计数的74芯片也行,要功耗超低的那种,平时待机小于10uA以下的,
求推荐

楼主:
类似于MC14020也行,不过功耗没试过

网友:
EEPROM计数,没有看到过。

用单片机计数就行。10uA,太好做了。一般能到2uA以下。

网友:
EEPROM需要时序控制

网友:
cd4040,如果不够就用两片

网友:
做好防抖动

网友:
单片机用外部中断唤醒平时休眠唤醒一次计数一次,通信也设计成能唤醒的

网友:
这只能加法器了吧。你可以找一个几bit的专门的加法器。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题主意思。如果需EEPROM、计数两功能,推荐FM31256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MC14020也行,不过功耗没试过

这个PDF里写的5V下QuiescentCurrent 5uA没准还真行。

网友:
换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直接计数!

网友:
脉冲分配器CD4017

网友:
BCD计数器 CD4518  CD4553。二进制计数器CD4040, CD4060都是微安级别的电流。

网友:
单片机计数为什么不行,功耗很低的,用这个脉冲作为唤醒源,平均电流不高

网友:
单片机好用又不贵,省电也是吓吓叫,计数直接接单片机的外部计数脚位,都不用写程序就能计数,做好掉电部分线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