冏,我电脑主板是SATA2,860EVO的速度只有250M/S

楼主(2019-03-14):
硬盘买回来才发现主板是SATA2.0,网上资料sata2.0的速度是300M/S。硬盘实测是250-260M/S。另外我用PCI-E2.0 X1转USB3.0,硬盘放硬盘盒当移动硬盘来测试速度也是参不多。网上资料PCI-E2.0X1的单向速度是500M/S。但测试出来的读写速度为什么还是250M/S?

STATA2.0

移动硬盘方式

网友:
砸了,给我

网友:
关心这些数据没什么意义,使用上满足需求就信了,我买手机也是一样,从不关心什么跑分啊之类的

网友A:
继续换主板cpu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主板cpu内存,

不换了。要换就重新买一台。

楼主:
原理上加一块PCI-E转STAT3应该可以,不过还是算了。不折腾。就这样吧

网友:
凑合着用

楼主:
嗯,应该4K还是跟SATA3.0一样吧?如果4K不限制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应该4K还是跟SATA3.0一样吧?如果4K不限制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测了下台式机的3T西数机械盘,连续读写140MB/s

网友:
测了一下970evo

/dev/nvme0n1p3:
Timing cached reads:   29940 MB in  1.99 seconds = 15030.30 MB/sec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5098 MB in  3.00 seconds = 1699.04 MB/sec

楼主:
大家有没有开户rapid模式?据说开户后4K速度非常快。是用内存做硬盘缓存。既加速也增加寿命

网友:
芯片组太差了, 还有就是 这个连续读写没啥意义的, 主要是随机读写,
sata比USB 延时好多了吧,

网友:
砸了,心疼,还是送坛友然后买整套最顶级的

网友B:
50包邮帮楼主回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包邮帮楼主回血

4K速度是正常的。可以用。连PCIE转SATA3.0也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K速度是正常的。可以用。连PCIE转SATA3.0也不用了。

sata2本来就是300mb带宽啊。你是不是号被盗了?。。。。pcie2也不过500m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2本来就是300mb带宽啊。你是不是号被盗了?。。。。pcie2也不过500mb带宽。 ...

什么被盗?

网友:
没关系,即使这样也有很大提升,大量的碎小文件读写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被盗?

咦,看错了。pcie转usb再加个盒子,你盒子不是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咦,看错了。pcie转usb再加个盒子,你盒子不是3.0的。

肯定3.0,2.0的一般就是28MB/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3.0,2.0的一般就是28MB/S

你理解错鸟。我说的3.0是sata3.0,盒子也分好些代的,早期的多是sata1.0,然后2.0的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鸟。我说的3.0是sata3.0,盒子也分好些代的,早期的多是sata1.0,然后2.0的非常多。 ...

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
新产品来的,不可能是旧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鸟。我说的3.0是sata3.0,盒子也分好些代的,早期的多是sata1.0,然后2.0的非常多。 ...

原因找到了是PCIE的问题,之前是把PCIE转USB3.0模块插在PCI-EX16槽,现在改插到PCI-E X 1槽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PCIE的问题,之前是把PCIE转USB3.0模块插在PCI-EX16槽,现在改插到PCI-E X 1槽快了。

这不应该啊。x16一般走cpu通道,速度只会快不会慢。你看你bios是不是有设置降速了,关掉电源管理(l1和l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应该啊。x16一般走cpu通道,速度只会快不会慢。你看你bios是不是有设置降速了,关掉电源管理(l1和l0 ...

数码产品在相同的标准规格下不同品牌有不同的性能。下图是ORICO硬盘盒和绿联的USB3.0转SATA3。前者读写速度为350和300。后者的读写速度为350和200
ORICO硬盘盒

绿联

网友:
我的也是,惠普台式机还不如在阿莫这里买的联想230速度快。

网友:
用的都是同款三星固态。

网友D:
楼主告诉你一个处理办法,前提是你的电脑有USB3.0接口:

买一个USB3.0的移动硬盘盒,把这个SSD装进去,把你的操作系统装进这个SSD里,别跟我说你还用WIN7或XP啊,那么速度起码能上到450MB/S。

因为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我是牙膏厂的SSD,速度和直接连SATA3接口,看不出区别,所以我就直接装移动WIN10了,我现在的USB3.0移动硬盘盒是14.9¥(券后)包邮买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告诉你一个处理办法,前提是你的电脑有USB3.0接口:

买一个USB3.0的移动硬盘盒,把这个SSD装进去,把 ...

USB3.0的4K读写没有SATA2的快。

网友:
古董的thinkpad t420,原先是浦科特的SSD M6S,现在换三星 860 EVO,读速度差不多,写速度快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