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批量检测网络稳定性的工具

楼主(2019-03-14):
我们的设备通过有线以太网和服务器通讯,定点安装在厂区内部的杆子上,中间过了三四个交换机,产品功能及其依赖网络的稳定性(网络丢包越少越好)和实时性(网络延时越低越好)。
但是现场由于施工和环境等原因,难免有些设备网络不太理想。
其实简单一点,用电脑的ping命令,虽然可以修改部分参数,但是ping的频率只能1秒,且不好批量。
寻求一款简单好用的网络测试工具,希望有如下特点:
1、批量能力,能同时检测多个设备,比如同时查看50个设备的网络延迟
2、检测频率可调,比如可以设置100ms ping一次
3、最好支持带参数执行,这样我在QT上位机就可以直接带参数调用了

之前用过批量ping工具,感觉还不够方便,所以问问各位大哥大姐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楼主:
刚刚自己又试了一下pinginfoview这个工具,可以在一个txt文档中写入将要ping的多个IP地址,这个挺方便的。
但是ping的间隔最小1秒,间隔太长了....
命令行参数也不知道怎么用,肯定是我技术不熟练
官方是这样给的:

我是这样试的,发现都不行

网友A:
推荐solarwinds 网管套件
收费软件,需要pj,但是功能强大

搜索 SolarWinds Engineers Toolset

网友:
iperf 我都是用这个

网友:
找个 Ping 的源码呀

网友:
用psping或者tcping,自己再编写一下脚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solarwinds 网管套件
收费软件,需要pj,但是功能强大

感觉还是用pinginfoview或者科来的一个ping的小工具了
暂时先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自己又试了一下pinginfoview这个工具,可以在一个txt文档中写入将要ping的多个IP地址,这个挺方便的。 ...

有些ping工具可以修改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ping工具可以修改间隔

是的,找到了一个科来ping工具可以修改,最小是200ms,如果还不满足要求就自己写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