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乐高EV3前,先做一下功课,提出一些疑问

楼主(2019-03-14):
1。乐高的EV3编程,是否跟boost差不多?

2。我想使用scratch编程。是否可以跟乐高EV3无缝连接,没有任何缺陷?

3。编程源代码可以保存成一个文件,下次再打开?(boost不行)

4。可以读取当前时间?设置定时器等?(boost不行)

5。执行代码可以存放在EV3主机上,不需要电脑、手机、平板连接,就可以在EV3上单独执行?  (boost不行)。

网友A:
5ev主机可以单独运行代码

网友:
3 可以保存为文件

网友:
4 可以设置定时器,不知道能不能读取当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ev主机可以单独运行代码

5ev主机?  不是EV3吗?

网友:
ev主机就是EV3的主机,5是问题编号,忘记打空格了

网友B:
EV3的软件,就是NI给定制的Labview,这样说应该就容易理解难度和功能了。
用其他语言也可以写EV3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3的软件,就是NI给定制的Labview,这样说应该就容易理解难度和功能了。
用其他语言也可以写EV3的程序。 ...

对头,ev3编程环境就是labview特别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3的软件,就是NI给定制的Labview,这样说应该就容易理解难度和功能了。
用其他语言也可以写EV3的程序。 ...

Labview 的完整版可以使用ev3吗?

另外 Labview 跟 scratch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Labview 的完整版可以使用ev3吗?

另外 Labview 跟 scratch比,怎么样?

Labview加EV3的模块就可以用了。
scratch没接触过,不了解。

网友:
2.应该不能     3.可以保存成一个文件   4.读取时间可以     5.可以独立运行

网友C:
scratch貌似是通过蓝牙指挥EV3行动的,具体的程序是运行在电脑上,EV3只作为执行和反馈传感器信号,本质上和BOOST是一样的。但如果用乐高本身的LABVIEW编程,是直接在EV3主机上运行程序的。乐高本身的编程软件就是LABVIEW的乐高专用版。LABVIEW也有乐高插件,我用过可以使用,但没仔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ratch貌似是通过蓝牙指挥EV3行动的,具体的程序是运行在电脑上,EV3只作为执行和反馈传感器信号,本质上 ...

如果这样的话,scratch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啊。

求证实。

网友:
ev3不需要上位机就可以玩的呀。要不然自平衡小车就玩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