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增强型电源防反接设计构想

楼主(2019-03-14):
电源输入防反接是最常见的单元电路之一,用PMOS管设计的经典防反接电路如下所示。

这个电路中,EXT_DCIN是外部电源输入。BATIN是内部电源部分。
不过这种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BATIN端本身存在一个电压(如内部电池或其他装置),防反接电路会对外输出电池电压,如果不小心对地短路会烧坏PMOS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进后防反接电路如下图。

有人会问,既然内部都有电压怎么还需要外部供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用到,而且这个不能直接用二极管做防反接(压降太大)。
个人一个构想。

网友A:
有人会问,既然内部都有电压怎么还需要外部供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用到,而且这个不能直接用二极管做防反接(压降太大)。
个人一个构想。
外部供电后,压降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会问,既然内部都有电压怎么还需要外部供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用到,而且这个不能直接用二极管做防反接 ...

我的应用是,当接入外部供电后,内部供电会断开,完全靠外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是,当接入外部供电后,内部供电会断开,完全靠外部。

哥就彻底蒙圈啦,电池内部充电电路就可以保护了

网友B:
看了下,似乎改进后的电路与改进前仍是相同的问题。
我看树莓派的电路不错,虽然有一点点压降,但可以参考一下。
它似乎是利用比较器作一个低压差二极管。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8%B7%AF

网友:
只保护电源不是万能的,还要注意电源反接时,信号线烧掉的问题,特别是电源电压是信号电压范围的几倍以上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就彻底蒙圈啦,电池内部充电电路就可以保护了

那个内部电池不带保护板和充电控制部分,比较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似乎改进后的电路与改进前仍是相同的问题。
我看树莓派的电路不错,虽然有一点点压降,但可以参考 ...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类似原理,我设计这种是针对低功耗应用。

网友(2019-04-18):
mos是双向导通的,这个电路能防止倒灌输出么?
那个二极管貌似也是多余。
没整明白,还是留给大佬们去分析吧

网友:
防反接电路,理想二极管,标记,谢谢!

网友C:
输入防反接,和mos控制开关是2种功能电路.楼主这个不能防止反接保护.

网友:
这种双mos的就能有效防止倒灌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5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防反接,和mos控制开关是2种功能电路.楼主这个不能防止反接保护.

楼主这个没有反接保护功能吗?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改进后的电路还是有问题,DCIN降到0V并不是突变,当DCIN降到4V甚至1V,下面NMOS管还是导通的,所以结果是DCIN和BAT同时降低

网友:
MOS管的G保护 和耐压 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