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发热发烫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4):
RT,做了一批大约1K量的板子,其中一些STM32F072发热发烫。大约1%,现在只能怀疑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因为硬件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019年3月14日22:23:21,编辑,编辑原因: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刚6PCS发热和芯片,全部都换了芯片,表现都正常。初步怀疑,应该是芯片损坏,可能主要是没有防护措施,都是用手触碰的,怀疑是静电损坏。但是芯片发热的,程序都表现的还算正常,不知道长时间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耗电量,是不是不用的管教没有预置好电平

网友:
如果你有裸露的串口引脚或者DEBUG引脚(就是不做任何处理,没有串阻,也没有上下拉),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共模电压或者静电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
IO烧坏了会有发烫
我遇到过一个,被我怼了一下12v供电之后,还能运行闪灯程序,但很热

网友:
楼主,做几块样板跟批量那可是两码事哟,生产环节查了没,产线工人一定要当小学生对待,不要以为他们啥都懂。

网友:
PCBA微短路
助焊剂残留短路
IC本身
生产环节静电
烧录

网友:
出厂前就有1%的故障率,这个产品还是暂停吧。

网友:
GPIO没有做保护

网友:
曾经在初学时期yu dao遇到过MCU异常发热 最后发现原因是VDD和VSS短路了  另外  楼主在大批量制作时所用的助焊剂是否是绝缘的  据我的实践,一两块一盒的酸性助焊剂能够有比较的焊点外观,但实际上,板子上残留的助焊剂是能够导电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就算是浸泡在95%的酒精中还是有很多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