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外网管理局域网的设备?

楼主(2019-03-14):
我这里有十几台设备,通过局域网连接,在局域网里面,可以通过ip,用网页设置参数,类似路由器管理页面一样。但最近经常外出,没法在局域网里面操作,只能用teamview远程控制局域网里面的一台电脑,再打开网页,进行设备操作。
现在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能直接通过外网操作局域网设备的网页?

网友:
vpn啊。通过云服务器建议vpn连接(国内pptp就行),然后另外设备也连上去,就可以直接通过虚拟ip互访了。带宽不知道,我没测过。

网友:
ssh 命令可以把内网执行命令的当前机器,或是局域网任意一台机器的任意端口,映射到外网服务器的空闲端口,然后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直接用浏览器访问外网服务器的对应端口,即可打开原本内网才能打开的网页。

关键字:ssh 反向代理。

如果你有内网出口网关权限,且网关有外网 ip,也可以直接在网关做端口映射,如果外网 ip 非固定,则写个脚本把最新 ip 提交到外网服务器,或用花生壳收费服务。

P.S. 10 几台设备分别用不同端口号做映射。

楼主:
自己做还是避免不了架服务器,蒲公英x3加58元服务算了。

网友:
蒲公英免费的标准版就够了,先要买个蒲公英盒子。

网友A:
设备端来个企业路由器开vpn服务,远程端vpn拨号,然后就是局域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端来个企业路由器开vpn服务,远程端vpn拨号,然后就是局域网了

没有公网IP能开VPN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网IP能开VPN吗?

花生壳动态域名,科迈动态域名,3322动态域名,我用的路由器TL-R4239G带这三个动态dns

https://wenku.baidu.com/view/5f7f710ca0116c175e0e4822.html

网友:
vps架设frp服务器,然后可以用远程桌面登陆内网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网IP能开VPN吗?

没有公网IP不能架设VP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动态域名,科迈动态域名,3322动态域名,我用的路由器TL-R4239G带这三个动态dns

https://wenku.ba ...

答非所问吧.

网友C:
如果有公网的vps可以用frp,或者也可以用公开的frp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公网的vps可以用frp,或者也可以用公开的frp服务器

哪里有frp服务器租?实在不想维护服务器。刚刚业务跟老板说,已经签了河北跟黑龙江的客户,大概有三四十个点,工程和运维正在骂娘。

网友:
蒲公英免费版,两边电信网,实测传输文件只有25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frp服务器租?实在不想维护服务器。刚刚业务跟老板说,已经签了河北跟黑龙江的客户,大概有三四十 ...

自己服务器上架一个FRP服务最保险

主要是人家的服务,不知道哪天会有问题。现在的VPS又不贵

网友:
当然是内网开一台管理员电脑 然后teamviewer 远程登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frp服务器租?实在不想维护服务器。刚刚业务跟老板说,已经签了河北跟黑龙江的客户,大概有三四十 ...

那么多还是自己搭服务器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