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cpu使用率自己彪到100%

楼主(2019-03-15):
win10 cpu使用率自己彪到100%
我原先以为是单位用的移动网络卡, 上网都是一顿一顿的
然后昨天以为鼠标坏了
换了鼠标发现还是卡
再一看进程, 彪到100%, 长期不下来,
I7的CPU, 16G的RAM还是卡的不要不要的, 怎么弄啊!

网友A:
操作系统遇到啥问题,想想是Bug10,你还不释然?承受力有点弱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啥进程跑的很高的,之前联想笔记本升级win10,用了段时间发现每次开机都要好久才能用,看CPU使用率100%,发现联想自带的一个管理软件里一个小模块每次一开机就100%的占用,因为是从win8升级过来的,可能有不兼容的问题,直接把整个管理工具删除了就好了

网友:
win那个自带的杀毒软件,动起来是很猛的

网友:
现代电脑,CPU和RAM都不是瓶颈;最影响性能的是硬盘,得用SSD,最好是PCIe接口的SSD。

网友:
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遇到啥问题,想想是Bug10,你还不释然?承受力有点弱啊。

bug出奇多啊。我最常遇到的是窗口锁死到最前面(sb的m$工程师瞎j8搞,快捷键都找不到在哪设),以及compattelrunner吃cpu。

网友:
开机的时候顺便开着任务管理器看看谁在占资源

网友:
安装一个LINUX去装X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ssd,然后看什么进程这么占cpu。如果是自带杀毒,那就装个火绒把自带杀毒干掉,还你一个干净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ssd,然后看什么进程这么占cpu。如果是自带杀毒,那就装个火绒把自带杀毒干掉,还你一个干净的 ...

我确认不是硬盘, 就是不停的有程序自己出来刷, 最郁闷的是thunderbird居然占用了33%,
然后我买的正版的卡巴杀毒, 我感觉卡的要死, 我装了一个360, 现在优化了一下, CPU不是一直100%了, 这颠覆了我的三观

网友:
有时候 Windows 10 在后台升级,又没有通知用户 ...

我起码遇到好几次了,机子卡卡的。

然后关机时提示、或开机时提示:正在更新,请勿关闭电源。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是 Win10 自己的杀毒的 Antimalware Service Executable, 查了一下比较麻烦直接装 NOD32 替换掉它搞定了
还有一个是 Win 8.1 上的 Chrome 浏览器,每次开机后都有个 chrome.exe 占 100% CPU, 更新到最新版本也没解决,忍了一段时间后给卸了。平时用 Firefox 不用 Chrom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不是硬盘, 就是不停的有程序自己出来刷, 最郁闷的是thunderbird居然占用了33%,
然后我买的正版 ...

卸载掉卡巴,卸载掉360,然后装个火绒,打开上网控制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昨天下午就开始卡,后来用备份恢复还是一样,说明微软后台的鬼,应该又是做什么更新,bug10的问题是你的电脑不像是你自己的,后来出门就不管他了,现象了楼主的一样,不让关机!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看看是那个程序占用的cpu多,弄他

网友:
哪个线程也不说

网友:
我用的是WIN10X64 LTSC2019版本,经常会出现这个进程吃掉很多的CPU资源:cmimageworker.exe,会把电脑拖到卡,CPU资源占用会接近100%,不知道怎么回事。

保证没病毒,系统安装之后,第一时间更新WD的,没机会接触病毒,网上也差不多类似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卸载掉卡巴,卸载掉360,然后装个火绒,打开上网控制

火绒现在这么强吗? 会不会出现赶别人后自己当山大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绒现在这么强吗? 会不会出现赶别人后自己当山大王的情况

当山大王之后再删掉就好了,难道用出情节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不是硬盘, 就是不停的有程序自己出来刷, 最郁闷的是thunderbird居然占用了33%,
然后我买的正版 ...

笑死我了,装了一个360…
你这叫引流氓入室!

网友:
先查明原因再说,上来就让Windows 10背锅不合适吧

网友:
google "cmimageworker.exe"  网上有許多討論,最新版的說法是win10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