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置运放的24bit的ADC单片机有提供吗?

楼主(2019-03-15):
请问内置运放的24bit的ADC单片机有提供吗?
可以直接接拉力传感器的那种。
应该是台系的一些芯片厂家有这种方案吧!
大家有指导型号吗?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宏康,hycon

网友:
BH67F5270內建LED Driver、LCD Driver、OPA、LDO、PGA與24-bit Delta Sigma A/D,可以減少產品零件數目、降低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率。MCU資源包含32K×16 PROM、2048×8 RAM、512×8 True EEPROM、MDU、IAP、UART/SPI/I2C及Timer Module。BH67F5270提供64-pin及80-pin LQFP兩種封裝型式。

http://www.holtek.com.tw/web/gue ... ewsid/10179/5842333

网友:
飞思卡尔(NXP)的MKM14 或者 MKM34  这个不错,我就在MKM14。

网友:
C8051F350就是24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楼主要做拉力机

网友:
国产廉价的看他们用芯海的

网友A:
除非做很低端的的,对成本很敏感的东西,现在的话,完全可以使用独立的ADC芯片,带PGA的,灵活性好太多了,很多低端的SO8封装的ADC,性能远远优于内置的那种,当年C8051F350刚推广的时候,和原厂的人聊过,那个芯片是从凌云逻辑跳槽过去的工程师设计的,但是这个MCU已经做到极限了,性能做不起来的原因很简单,混合电路太难做。纯模拟或者纯数字的芯片就好做多了,因为用的是不同的工艺,针对性强,容易做好,混合电路用一个工艺处理模拟和数字,很难平衡。

楼主:
看了看一个样品。。。貌似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用 MCU 内置24bit ∑的ADC 然后,输出4--20mA 竟然一个三极管就搞定了???感觉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做很低端的的,对成本很敏感的东西,现在的话,完全可以使用独立的ADC芯片,带PGA的,灵活性好太多了, ...

有同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看一个样品。。。貌似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用 MCU 内置24bit ∑的ADC 然后,输出4--20mA 竟然一个三极 ...

那种价格烂大街,必定有个317之类的东西

网友:
死个马的24位拿来干啥?

网友:
BH67F5270价格如何?

网友:
要模拟性能就选ADI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非做很低端的的,对成本很敏感的东西,现在的话,完全可以使用独立的ADC芯片,带PGA的,灵活性好太多了, ...

这种应用,如果要求低功耗的话,好多ADC一旦开启就不能关闭,重新建立的时间都在几十甚至100多mS,单周期稳定的ADC价格都是20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用,如果要求低功耗的话,好多ADC一旦开启就不能关闭,重新建立的时间都在几十甚至100多mS,单周期 ...

mcp3421,就是单周期稳定的,只是只有18位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用,如果要求低功耗的话,好多ADC一旦开启就不能关闭,重新建立的时间都在几十甚至100多mS,单周期 ...

要求低功耗,就不要用这种ADC,而是选择德国一家公司的TDC,那个不仅是自身芯片功耗极低,而且连带把系统里传感器的功耗一起降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不过同样存在价格成本问题。

价廉物美,永远是存在于厂商的广告词里,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多个要素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求低功耗,就不要用这种ADC,而是选择德国一家公司的TDC,那个不仅是自身芯片功耗极低,而且连带把系统 ...

这个很神奇,有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神奇,有推荐吗?

记得好像叫ADAM,公司名称,有几个芯片,PS08,PS20等等,10几年前接触过他们的代理,但是价格太高,而且他们的芯片就是和MCU集成在一起的,而且指令系统当时也没有C编译器,要汇编搞,所以就没兴趣继续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叫ADAM,公司名称,有几个芯片,PS08,PS20等等,10几年前接触过他们的代理,但是价格太高,而且 ...

汇编!!??
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p3421,就是单周期稳定的,只是只有18位而已

这个只有8倍的增益,对于小信号就要外置pga了。

网友F:
ADUC845内置24位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UC845内置24位AD

被价格吓了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8倍的增益,对于小信号就要外置pga了。

他的价格便宜啊,哈哈。
想做到完全的物美价廉,基本上不可能。你只能选择物美价高或者物劣价廉。看你需求了。
好东西必然贵。
如果你只要低功耗和高性能,为了快点采完赶紧休眠省电,我还想让你用那些更贵也更快的24位AD呢。AD自身的耗电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耗电乘以采样时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UC845内置24位AD

这么老的就别推啦!ADuCM360/1/2/3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价格烂大街,必定有个317之类的东西

不一定是317啊

网友:
推荐TI的MSP430AFE253

网友:
高性能SoC模拟信号处理单片机MSC1210, 24BIT AD

网友:
最近没精力去研究电路了,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采集电流回路的电流,

MCU自己控制。

但是这样玩,要做到不怎么跳动的话,

貌似速度又很难。

所以我还是习惯用116。

贵的芯片,除了贵之外,就没有缺点了。
便宜的芯片,除了便宜,到处是坑。

网友G:
有几十片msc1210y5和aduc845库存,现在也不用了,一直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几十片msc1210y5和aduc845库存,现在也不用了,一直吃灰

ARM7内核了的...不过接触过好几家,海龟博士们读书那会,操刀的旧设计,还在沿用。

楼主:
可能我一时没有说明白需求。。。类似于ZSC31050之类的应用。。。计划换成MCU+OPA+三极管扩流的方案去做 4---20mA的压力变送器方案!

网友:
楼主不是测拉力计电桥传感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几十片msc1210y5和aduc845库存,现在也不用了,一直吃灰

这两个片子好像很不便宜!!!

网友:
独立的AD芯片:TM7711或TM7707有谁用过没有?看指标还可以,价格好象也不贵。

网友:
关注 : 内置运放的24bit的ADC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一时没有说明白需求。。。类似于ZSC31050之类的应用。。。计划换成MCU+OPA+三极管扩流的方案去做 4-- ...

现在一个单芯片就搞定的事情,除非你加N多其他功能。

否则国产几家芯片都可以做变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个单芯片就搞定的事情,除非你加N多其他功能。

否则国产几家芯片都可以做变送器的。 ...

你说的 单芯片?有型号可以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