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电脑速度突然变慢,硬盘一直闪

楼主(2019-03-15):
RT,昨天关机时还好好的,今天开机突然慢的狠,打开文件夹特别慢,开个QQ像慢动作一样,所有软件打开都很慢。
杀毒是正版赛门铁克,公司电脑,系统也是正版,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不出特别程序,内存还有2G没用,CPU占用率在40—90之间跳。
先扫一下辣鸡文件,然后看看吧
这个状况是硬盘不行的节奏?电脑也用了四年了,戴尔的,平时还算稳定。

网友:
会不会是中毒了。先杀一波试试

硬盘有问题,一般是容易死机、蓝屏,或者启动几次才能进系统,出现文件意外丢失等等

网友:
这个我怀疑是  win7  update 进程开始了,会占用大量资源。建议到控制面板关掉自动更新试试。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就知道啦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看是谁在读写硬盘。

网友A:
电源坏了可能导致硬盘读取变慢。

网友:
硬盘估计不行了
我刚换了个SSD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了可能导致硬盘读取变慢。

是的,电源线虚插,电池显示在充电,但实际没有充电。
好奇怪进入低功耗模式了,电源插紧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源线虚插,电池显示在充电,但实际没有充电。
好奇怪进入低功耗模式了,电源插紧就好了..... ...

我的经验,一次看硬盘灯老是闪,电脑狂慢,最后是换了个电源解决的。

网友:
公司电脑中的QQExternal.exe 要占用1g内存,cpu50%以上,不知到它在找啥东西,在家里正常,只有1M多

网友B(2019-06-03):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一次看硬盘灯老是闪,电脑狂慢,最后是换了个电源解决的。 ...

一般是硬盘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硬盘坏道?

电源老化,输出不给力,导致硬盘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读取出错,一直读取就一直亮灯。

网友:
有些是杀毒软件在背地里扫描,看看资源监视器读盘字节数最大的那个,我的就这样禁都禁不掉.非得等他扫好了.才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