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合理设计的5孔插座为什么仍然是主流?

楼主(2019-03-15):
下图的5孔插座无法同时插两个电器。难道设计者本来就没打算同时插2个电器?

这个对角的确是非主流

网友:
新国标两个重合只能一个

网友:
可能对角不好看把  审美问题?

网友:
插两个大功率的会导致插座过热,容易烧坏,确实设计就是不允许同时插2个电器的

网友:
10孔的更方便

网友:
插充电头是不行,普通插头两个一起插没问题的呀,我家的还经常3个一起插呢。

网友:
就算对角也有很多情况不能同时插。
正确做法是装两个面板

网友:
你说得没错,就是为了安全才这么设计的。

网友:
一次最多能插几个?

网友:
五孔有居中大距离的,然后多放些二二(4孔)或者二二二(6孔)

网友:
我这5孔还挺合理的

网友:
只是两种都可以用,最后可以同时用几个不在考虑中

网友:
我觉得三眼和两眼不兼容就是最大的不合理,像日本或美国110v那种不错,德标的也不错

网友:
上下的成本低

网友:
大功率和小功率可以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