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eprom数据存储方法

楼主(2019-03-15):
产品需要记录历史数据,每隔10秒记录一次,大概存储1000条,我的思路是用两个地址记录最后一次保存的位置,每次存储数据时读一下,以便存入后续地址空间。数据按环形队列存储,新的数据覆盖最老的数据,现在有一个问题,记录位置的那两个地址每隔10秒需要写一次,寿命肯定不长,如何处理此问题。

楼主:
这也是一种好的方法,但目前板子已做,能否从软件上做优化。

网友:
1.掉电检测,一次写入
2.找个大的存储器,自己搞个平衡擦除算法。(历史数据都有了

网友A:
记录位置放在RAM中,至少留一条记录的位置是空的,上电时读一下数据判断位置

网友:
4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
放在RAM中,掉电检测,一次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位置放在RAM中,至少留一条记录的位置是空的,上电时读一下数据判断位置 ...

这个方法貌似更容易实现,我试试看。

网友:
eeprom又不是flash,10秒一次也不算快,你可以当它寿命是无限的。要么就直接上easy flash之类,我还没试过,不过看到用过的都说不错。

楼主:
我这几天也在看easy flash,没看懂怎么应用

网友:
有一样封装的铁电

网友:
加掉电检测,掉电时一次写入,平时只更新ram的数据
最简单的就是换铁电

网友:
写入正常数据的时候,紧接的地址写入特征结束符,下次启动查找特征结束符,然后接着往后面写。

网友:
这应该不是问题,你只要不长期,按年操作就可以了吧,EEROM不是flash,寿命长多了。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在你的记录最后面加个自增的变量值,每次开机遍历一次查找最大的值就知道写到哪了。

网友:
uint类型的应该够你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在你的记录最后面加个自增的变量值,每次开机遍历一次查找最大的值就知道写到哪了。 ...

好办法

网友C:
发一份新唐的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应用于EEPROM的话也同样能大大增加EEPROM的寿命。实现方法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份新唐的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应用于EEPROM的话也同样能大大增加EEPROM的寿命。实现方法里面写的很 ...

深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份新唐的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应用于EEPROM的话也同样能大大增加EEPROM的寿命。实现方法里面写的很 ...

应该是我想要的。

网友:
使用Data Flash模拟EEPROM的思路学习下。

网友:
写入正常数据的时候,紧接的地址写入特征结束符,下次启动查找特征结束符,然后接着往后面写   13楼方法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份新唐的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应用于EEPROM的话也同样能大大增加EEPROM的寿命。实现方法里面写的很 ...

这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EEProm清除时都是0xff,若是16位资料,我的方法是搜寻为0xffff的16位资料,即是最后的资料,当然写入的资料不能为0xffff,简单,只是第一次搜寻要花些时间,不过应该是很快的

网友:
直接干它吧,原来也这样干的,我是记录报警的历史记录。虽然没有你这么频繁,大致方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清除时都是0xff,若是16位资料,我的方法是搜寻为0xffff的16位资料,即是最后的资料,当然写入的资料不能 ...

是的,我就打算这样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EProm清除时都是0xff,若是16位资料,我的方法是搜寻为0xffff的16位资料,即是最后的资料,当然写入的资料不能 ...

这个方法写满数据就不好使了,楼主一次需要写1000条数据估计很快就写满了。
如果每次记录数据长度基本一致的话可以按数据长度的固定间隔来记录数据,每次记录的头4位作为记录顺序号。
上电的时候找到上次记录的顺序号保存在RAM里面,每次记录前算出新的顺序号和对应地址可以直接按新的顺序号和地址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写满数据就不好使了,楼主一次需要写1000条数据估计很快就写满了。
如果每次记录数据长度基本一 ...

数据格式和长度都是固定的,按你的方法,如果时间久了记录在eeprom循环多次,上电后如何知道那个记录号是最接近一次存储的,我想到的方法是:写入新记录后,给下一个存记录的位置写入特征码,如果再有新数据来,就覆盖掉现有特征码,在其下一组位置写入特征码,依次往下推,每次上电查看特征码就可以知道最近一次写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写满数据就不好使了,楼主一次需要写1000条数据估计很快就写满了。
如果每次记录数据长度基本一 ...

1.仅上电执行一次,应该不在乎这些时间
2.依照您的方式,又要多占记忆空间
3.依照楼主的意思,满了覆盖旧资料,修正方法为连续两笔都为0xffff则空,否则写完资料后再清除下笔资料为0xffff,并设置标志位,下次的写入就不用再判断是否有空间,而直接用资料满的方式做处理,而清除时下完命令就可离开不必等命令完成,与正常写入时间类似,而下次先判断上次命令的结束再做处理,这应该是最省事的处理方式了,因为不管怎么处理,最后都要面对资料空间满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