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劳特巴赫的坛友吗?请教一下这个仿真器为何那么贵

楼主(2019-03-15):
有用过劳特巴赫的坛友吗?请教一下这个仿真器为何那么贵!这玩意儿不会是迈巴赫的亲戚吧,是不是叫巴赫的都很高大上,跟那个音乐家一样。

网友:
他们都是赫字辈的

网友:
表示扫一眼标题,只看到“过劳”两字,是不是太敏感了?

网友:
这个类比j trace,可以像录像机一样把整个运行过程抓下来分析

网友:
只要15000?那太便宜了。

网友:
支持A9多核的正常价格3万多,用过后你会觉得值这个价

网友:
巨贵,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
  不是 迈巴赫 的仿真器?贵就对了

网友:
15000  这个东西不是要十万呢吗,还有一个仿真器UDE 也要几万

网友:
便宜啊,不是要十几万的么

网友:
jlink也是很贵的,只是大家用惯了盗版

网友A:
劳斯莱斯+迈巴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劳斯莱斯+迈巴赫

墙不扶就服你!二楼给你了!

网友B:
trace32每年的许可费用都接近1W。如果你真的用过的话,就觉得真值!直接脚本操作寄存器,不用下载代码到mcu基本就可以完成外设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ce32每年的许可费用都接近1W。如果你真的用过的话,就觉得真值!直接脚本操作寄存器,不用下载代码到mcu ...

这么强大啊,这种工具一般还是芯片设计公司才买吧?
我以前是自制仿真器,用FPGA做的,主机端的软件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
对公司来说还好,对个人就有点贵了,,,一直想接触学习下,无奈太贵,希望有山寨入门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