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SPI1和SPI2同频率下DMA时钟间隔不一样,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9-03-15):
如上图。上面红色的是SPI1,下面蓝色的是SPI2。原因目前是知道的,就是问下有人遇到过吗?或者谁以后遇到了类似问题,记得这里和STM32不一样。

用的是GD32F103RBT6,同时用SPI1和SPI2收发数据,时钟设置都是8Mhz。
考虑到时钟频率一样,且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所以是等SPI2结束通讯后,两个端口再一起处理。结果发现SPI1启动的早,完成的晚。

16K数据,SPI1大概比SPI2晚了1.7ms(SPI1比SPI2提前7us开始工作)

配置上稍有不同,SPI1是RXolny模式模式,SPI2是单线发模式。也就是SPI1在读数据,SPI2在发数据。都用了DMA。

从图中能看到SPI1是每字节数据会停顿一下,但是,stm32在RXolny模式下是没有这个停顿的。
具体在我以前的帖子里能看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907-1-1.html

另外多说一句,我看网上压根没什么人提。
GD32的SPI的BUSY标志位,只有管脚上发送第一个位后才置1,这个和STM32不一样。
有时用软件管理spi发送时,会写成这样:
  CS_LOW();
  SPI1->DR = byte;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BSY)!= RESET);   //再等传输完成
  CS_HIGH();
这个在STM32上是可以的,GD32上不行。原因就是上面的理由,while会失效,直接跳过。
写成这样也不行
  CS_LOW();
  SPI1->DR = byte;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等
  CS_HIGH();
因为TXE置位时,只是DR寄存器空了,但发送位寄存器还没发完。这个时候拉高CS,应该只发送了7个位,还差一个。

GD32上,只能写成这样:
CS_LOW();
  SPI1->DR = byte;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先等数据移出去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BSY)!= RESET);   //再等传输完成
CS_HIGH();
当然,用中断、用延时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由于GD的总线效率没有ST高造成的,纯软件比的话,GD由于在SRAM中跑程序,是会比ST效率高,但DMA不需要软件干预,就和总线效率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