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13.0/17.1烧写SOf及ELF文件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9-03-15):
在D盘(随意),新建一个文件夹。此处以HEX文件夹为例;
将Quartus II工程和Nios ii 工程编译生成的sof和elf都拷贝到此文件夹内(D:\ HEX);
按如下格式,新建一个txt文件,此处命名为CIS_Sensor.txt;里面内容如下:

sof="xxxxxx.sof"
elf="xxxxxx.elf"

echo "sof>flash ..."; sof2flash --epcs --input=$sof --output=hw.flash --quiet
echo "elf>flash ..."; elf2flash --epcs --after=hw.flash --input=$elf --output=sw.flash
echo "cat flash ..."; cp hw.flash hw_sw.flash; cat sw.flash >> hw_sw.flash
echo "flash>hex ..."; nios2-elf-objcopy --input-target srec --output-target ihex hw_sw.flash hw_sw.hex
echo "del flash ..."; rm -f *.flash

注意sof="xxxxxx.sof" ,elf="xxxxxx.elf"的名称用你生成的文件名替换
保存CIS_Censor.txt,然后更改后缀命名为CIS_Censor.sh(sh文件,bash的批处理文件;类似于DOC的bat文件)

打开开始>程序>Altera>Nios II EDS xx.x>Nios II xx.x Command Shell,此处以Nios II 13.0 Command Shell做示范
输入命令:cd D:/HEX (此命令是切换到你.sh文件夹下,懂一点点LINUX命令的都知道的)
输入命令:./CIS_Sensor.sh(此命令是执行.sh文件)

命令运行完后会生成hw_sw_.hex文件
打开QII>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图2),添加刚才生成的hw_sw_.hex ,把SOF Data给Remove掉,然后点Generatehw_sw_.hex生成jic。

最后通过Quartus ii 的Programmer直接下载jic,重新上电,一切OK。

楼主:
附上Nios ii 13.0C:\Users\winter\Pictures\Screenshots\屏幕截图(8).png烧写不成功的图片

楼主:
Error:       0 [main] bash 6256 find_fast_cwd: WARNING: Couldn't compute FAST_CWD pointer.  Please report this problem to
Error: the public mailing list cygwin@cygwin.com
Info: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Info: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Info: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10002010: verified
Info:
Info: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5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6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5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0006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Info:
Info: Checksummed/read 34kB in 1.5s
Info:
Info: 00000000 ( 0%): Erasing
Info:
Info: 00010000 (14%): Erasing
Info:
Info: 00020000 (28%): Erasing
Info:
Info: 00030000 (42%): Erasing
Info:
Info: Erase failed at offset 30000
Info: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Error:       0 [main] bash 6832 find_fast_cwd: WARNING: Couldn't compute FAST_CWD pointer.  Please report this problem to
Error: the public mailing list cygwin@cygwin.com
Error: Error code: 255 for command: nios2-flash-programmer "C:/Users/winter/Desktop/CIS_Sensor/flash/CIS_Sensor_epcs_flash.flash" --base=0x10001000 --epcs --sidp=0x10002010 --id=0x0 --timestamp=1552628211 --device=1 --instance=0 '--cable=USB-Blaster on localhost [USB-0]' --program
烧写不成功提示

楼主(2019-07-16):
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Nios II xx.x Command 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