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九阳料理机中驱动电机的那个是什么 ?可控硅 ?见图片

楼主(2019-03-15):
九阳料理机可能是过热不工作了,拆开检查,电机是好的,估计是驱动电机的那个“开关”坏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控硅?有型号吗?或者什么可以替换,谢谢了!

网友A:
mosfet吧,只有直流电机才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fet吧,只有直流电机才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

兄弟不知道串励电机吗

网友:
可控硅,三象限,电机用

网友:
拆过好像民igbt

网友B:
应该是可控硅,比如 BT136之类的,
另外也要看看电源部分能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控硅,比如 BT136之类的,
另外也要看看电源部分能否正常。

BT136好像只有直插的 。有图上那种贴片的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BT136好像只有直插的 。有图上那种贴片的吗 ?

有,我用过

楼主:
能给个型号吗 ?我看好多地方用T410-600B ,这个应该也能代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BT136好像只有直插的 。有图上那种贴片的吗 ?

淘宝上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型号吗 ?我看好多地方用T410-600B ,这个应该也能代吧  ?

你看看第3脚是不是接触发的,若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第3脚是不是接触发的,若是就可以。

是右边的脚有5V不到的电压驱动。好,我去找找,谢谢 。

网友C:
原来用过5L九阳电压力煲,平时煮一两个人的份量没事,一次来客人煮了5人份量却煮了个夹生煮饭,那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过5L九阳电压力煲,平时煮一两个人的份量没事,一次来客人煮了5人份量却煮了个夹生煮饭,那尴尬 ...

哈哈。。。。。

楼主:
花10块钱,某宝上买了9片BT136S ,TO-252封装的 。换上,正常工作。确实是双向可控硅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T136好像只有直插的 。有图上那种贴片的吗 ?

有的,有这样的TO25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10块钱,某宝上买了9片BT136S ,TO-252封装的 。换上,正常工作。确实是双向可控硅 。谢谢大家了。 ...

不客气。

网友:
这种家电的控制板都好糙。。。

网友:
没整流桥,只有阻容降压的二极管
晶闸管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