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将清楚两个不共地的CAN 系统为何能通信

楼主(2019-03-15):
简单说,一个电脑上USB-can,有两个线,CANH,CANL,显然,这个CAN设备是电脑电池供电,另外一个待测的汽车上的CAN 节点,是汽车上电池供电的。
两个设备上不共地,电源系统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设备CANH,CANL连在一起,只有两根线,就可以实现通信。
CAN接口芯片无非就是TJA1050之类,百度,知乎很多上只是说差分信号(TJA1050 RX 那个差分比较器),不需要共地,那谁能说明白为什差分信号就不需要共地,即使是差分,也要有同一个参考点才可以比较吧

增补:
1 图像
2 右边那个CAN 设备处于发送信号时,左边下面的差分比较器工作,这样左边的RX 接收到信号,右边发送的CANH,CANL 都是以右边的电源地作为参考的。 设备1 ,2 不同电源,地线又不在一起,CANH,CANL 可以到左边设备1的线上
   可这个信号和设备1的地毛关系也没有,怎么就能在设备1的那个RX 产生输出呢?
   如果用差分不需要地线解释,那谁解释下为什么?这里的机理是什么,因为常识都是要共一个参考点才有意义,电信号才会流通
3 有些示波器有差分探头,就是连个钩子,连接被测试线,没有其它地线的夹子,原理和这个也许一样,谁能说说里面电信号到底如何被示波器识别。

网友A:
差分就是一条线参考另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就是一条线参考另一条线。

这个知道,但是每条线都要有同个参考地才可以差分相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每条线都要有同个参考地才可以差分相减吧

为吗要共地?没听说过隔离转换器吗?比如最简单的光耦,以及变压器等等。而且光电器件集成在厚膜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已经有多种一体隔离收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每条线都要有同个参考地才可以差分相减吧

再好好读一下二楼说的。

网友B:
上面说得都对,你看,拿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他们都不共地,怎么也能测到电压值。

网友C:
共模电压在一定范围内(+/-7V)就可以。 看下rs485协议吧。这个都不理解,更何况浪涌的原因,各种抗干扰和保护措施的原理呢?Sigh~~
Maximum receiver input voltage range
The RS-485 standard specifies a common-mode input range from –7V to +12V and a maximum ground potential difference (GPD) between a driver and a remote receiver of ±7V.

网友D:
需要地线的是测地线和信号线的电压或者电流判断信号。can 是通过测canh和canl两个线的电压来判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得都对,你看,拿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他们都不共地,怎么也能测到电压值。 ...

万用表黑色表笔不和外部电池共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压在一定范围内(+/-7V)就可以。 看下rs485协议吧。这个都不理解,更何况浪涌的原因,各种抗干扰和保 ...

已经更新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得都对,你看,拿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他们都不共地,怎么也能测到电压值。 ...

谢谢你的精彩描述,我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地线的是测地线和信号线的电压或者电流判断信号。can 是通过测canh和canl两个线的电压来判断信号。 ...

这个知道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里面的电机理。
一个运放做成的比较器,无非也是比较同相端,反相端的输入电压(可以认为是差分)。 可这个反相端,同相端的 电压注入也要以运放的实际电源地线作为参考吧。

网友:
两条线之间有电压代表一个状态,线之间没有电压代表一个状态,这种特性是不受工地与否的影响的;
你如果要纠结于此,就像楼上说的,我在一个房间把两条线放在电池两端,你在另一个房间拿万用表,就可以
测量出我是否将线放置与电池两端

网友C:
线既然连过去了,无论输入端输入阻抗多么大,它基本能将两个隔离电源系统的共模电压拉到差异很小的范围内,所以系统基本可以通信的。
而且两个系统距离不远,无论怎么隔离,它们对地无论有多大的阻抗,最终会通过寄生电容等参数使得两者个共模电压趋于零。
所谓的rs485、can等信号连接连根线能传输是因为这是常规情况,没有考虑干扰的情况,有干扰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成熟的恭城式或工业现场应用下的robust系统设计不会这么搞,除非想当第二个波音)。
一些情况,为什么要隔离,不隔离怎么做,大系统多负载怎么做,远距离怎么做,近距离怎么做,附近有大干扰怎么做?各种条件下很多老外都总结好了放在那里,谁真的去参考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得都对,你看,拿万用表测电池电压,他们都不共地,怎么也能测到电压值。 ...

万用表情况更简单。可以把黑表笔接悬空的测量系统的地,那么红表笔接过来的信号不就是相对地的信号了。对于被测系统来讲,反正两个系统是隔开的,它感受到的只是测量系统加入的巨大的输入阻抗,对被测系统的影响很小,这样子被测量的没有收到明显的干扰,测量系统得到了数据。OK——双方都心满意足,跟嫖客爽了,继女拿到钱也爽了,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楼上回复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黑色表笔不和外部电池共地么?

VCC2,GND2当作一个电池,实际可能是一个隔离DCDC。
所以右边可以想象成一个万用表,用两个探头就能测量电压差。
其实内部电路是有嵌位的,共模电压差不会很大,差动放大器就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既然连过去了,无论输入端输入阻抗多么大,它基本能将两个隔离电源系统的共模电压拉到差异很小的范围内 ...

谢谢,虽然还不是很懂,似乎有那么点方向了。
所以我觉得肯定有原因,比如你说的寄生电容,共模压差等,这个也许不是模拟电路理论或电工原理能解释得了的,写这个主题也是想探究一下是否有理论本源支撑这个说法。
实际接线,CAN 有隔离的,有不隔离的.有隔离不隔离接在一起的,很不稳定,有些共地就好,有些要把共地拆开,我想只有把里面真正的原因,理论吃透了,才能很好知道实际。
我问过身边好多人,都所以然.稀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既然连过去了,无论输入端输入阻抗多么大,它基本能将两个隔离电源系统的共模电压拉到差异很小的范围内 ...

当然,有公式化的模型就更好了。
感谢,找些这种书再看下

网友E:
你可以這麼想:
用 MCU 兩個 ADC 輸入腳代替運放兩個輸入腳,MCU 讀取 + 腳的數據記爲 Vp 和 - 腳的數據記爲 Vn,然後寫一行代碼計算輸出值,通過 DAC 輸出數據:
Vdac_out = (Vp - Vn) * gain; (其中 gain 代表運放開環增益)
(你說的沒錯,輸入信號的確是拿運放的地做參考,只不過運算 Vp -Vn 後取值等效成以 Vn 做參考,終極參考可使用地球大地。)

唯一的要求是 + 和 - 腳的輸入電壓要在 0 到 Vadd 或 Vref 之間,然而,實際上 485 的輸入可以超出電源範圍,其原理是輸入端有分壓電阻,外部輸入只是影響分壓值,最終輸入到運放的值依然在電源範圍內。

CAN 和 485 有時可以不供地也不會導致輸入電壓超出範圍,是因爲有上下拉電阻、485 芯片內部的分壓電阻等。(不同系統之間對大地的等效電容的電壓如果不同,則通過這些電阻讓它們趨向相同。)
如果某個節點當前爲輸入狀態,又沒有上下拉,僅靠內部超大的分壓電阻,有時會不足以把輸入電平維繫在正常範圍內,那麼數據就會出錯。
且因爲輸入阻抗大,輕輕來一點共模干擾就會把信號帶出允許的電壓範圍,所以不扯地線抗干擾也會比較差。

网友F:
楼主怎么不把终端电阻画上去? 这才是CAN总线能通讯的关键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不把终端电阻画上去? 这才是CAN总线能通讯的关键所在。

那个是行成电流回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這麼想:
用 MCU 兩個 ADC 輸入腳代替運放兩個輸入腳,MCU 讀取 + 腳的數據記爲 Vp 和 - 腳的數據記 ...

你说的是把两个地之间电阻看做无穷大,这样,会耦合很多干扰到这个无穷大的地线上,强行用一根线共地可以去除这个干扰?

网友E:
你試想。如果:
2 號機 GND 接了大地;
1 號機用的電源適配器沒有地線,板子 GND 通過安規電容跨接到火線。(零線可以當成接大地。)
2 號發送,1 號接收且沒有任何上下拉電阻。

如果忽略 1 號接收芯片的輸入阻抗(且無鉗位保護),那麼對於 1 號機來說,信號線上會有上百 V 的正弦波電壓,其實對於大地來說,信號線的電壓很低,反而是 1 號機的 GND 對大地有上百 V 的工頻正弦波。
這個上百 V 的工頻正弦波其實就是干擾的一種。因爲安規電容很小,電流很小,如果增加 1 號機的輸入阻抗,那麼這個小電流的干擾產生的電壓就會小很多。
如果單獨增加一根地線連接 1 號和 2 號的 GND,那麼理論上這個小電流的干擾產生的電壓就爲 0V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試想。如果:
2 號機 GND 接了大地;
1 號機用的電源適配器沒有地線,板子 GND 通過安規電容跨接到火線。 ...

这个没有交流的零线,火线,大地,把两个系统理解为两个独立电池供电可能会有利于抓住主要问题。这个强行共地后抗干扰增加基本知道了。
但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干扰,两个不共地的系统为嘛能通信我这似乎还没理解到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2,GND2当作一个电池,实际可能是一个隔离DCDC。
所以右边可以想象成一个万用表,用两个探头就能测量 ...

事实确实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既然连过去了,无论输入端输入阻抗多么大,它基本能将两个隔离电源系统的共模电压拉到差异很小的范围内 ...

感谢,下面这句话能进一步解释或换种说法么?感觉这个是重点,但有点理解不了。
“无论输入端输入阻抗多么大,它基本能将两个隔离电源系统的共模电压拉到差异很小的范围内”

网友G:
LZ既然知道TJA1050,为啥不去看看手册?怎么共的地里面画得很清楚啊。

网友:
啥叫电压,所谓电压其实是电压差的简称。差分信号就是用两条线上的电压差来区分10的

网友:
你没有隔离,实际上是有共模电压的。参考的都是相对的地,共模在一定范围就能通,超过范围就不行。

网友H:
我的手机和基站也是不共地, 奇怪也能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就是一条线参考另一条线。

不愧是二楼,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交流的零线,火线,大地,把两个系统理解为两个独立电池供电可能会有利于抓住主要问题。这个强行 ...

重點是:輸入阻抗本身是一種等效的共地,共地強度和該阻抗有關。

有很多總線其信號可以借電源線傳輸,反過來你的問題可以想象成地借信號線和雙方接口電阻傳輸。

网友:
CAN或485等差分总线,总线驱动端对两根线输出电压或电流,接收端把两根线电压相减,为正是一种状态,为负是另一种状态,那不就可以传输啦,哪需要共地?

就好像物体运动中的参考系,说A车比B车快或说A车比B车慢,是快还是慢就以两车之一作为参考系就可以了,不需要引入路面作为参考系。

就好像楼上各位所说的,假设一电池引出两根相同的线,把电池完全遮住,万用表为何能测出哪根线比另一根线电势高或低呢?电池电势高的那一极叫正极,电池电势低的那一极叫负极,注意,电池负极不是叫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LZ既然知道TJA1050,为啥不去看看手册?怎么共的地里面画得很清楚啊。

学习了,在请教下,一个隔离的can芯片,和几个不隔离的CAN芯片,在一个总线可以通信吗?
比如 隔离的CAN驱动器 ISO1050 和 SN65HVD232D 可以互相通信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在请教下,一个隔离的can芯片,和几个不隔离的CAN芯片,在一个总线可以通信吗?
比如 隔离的CAN ...

在一个总线就可以通讯,跟隔不隔离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在请教下,一个隔离的can芯片,和几个不隔离的CAN芯片,在一个总线可以通信吗?
比如 隔离的CAN ...

隔离和你讨论的CAN H L没关系,隔离的是上层,实际上can收发器还是没隔离的。连在一起的还是类TJA1050的can收发器。

网友:
如果不共地的一条线通讯,楼主才能奇怪。
两条线差分通讯,一点不奇怪。
不过象两条线的RS485通讯,共模电压高,也会烧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LZ既然知道TJA1050,为啥不去看看手册?怎么共的地里面画得很清楚啊。

还是大师研究得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既然知道TJA1050,为啥不去看看手册?怎么共的地里面画得很清楚啊。

我的那个框图来自于NXP TJA1051 , 并没有类似于1050的那两个电阻。
应该是去掉了吧,我想应该不会实际有,但图形上没标出来。

TJA1051 耐压要高些。应该是1050 的改进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大师研究得透彻!

不可盲从额

网友:
两根线就可以传递信号了,所谓的地不是就是一个参考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框图来自于NXP TJA1051 , 并没有类似于1050的那两个电阻。
应该是去掉了吧,我想应该不会实际有 ...

就是实际有但没标出来,你结合TJA1051参数表里面的共模和差模输入阻抗理解一下,没那两个电阻哪来的几十k输入阻抗。

网友:
大师研究得透彻!

网友:
有两跟线就能生信号回路,共不共地只是一种参考点习惯的问题,你把其中一根看作地,另外一根就是信号线,如果把两跟都看成信号线,就没有地的概念

楼主:
搜了下帖子,这位兄弟和我一样一根筋,但我认为到最后他也没明白
关注点一样,他也认为一定要有个实际的地----电流可以流动的地。

这个帖子到目前,似乎是对于不实际连线的(机器壳子,电源地也不接到地球上) 俩个独立电源系统, 比如我标出的1,2 系统, 2 系统的电压传输到1 端后,由于什么(阻抗理论,电容),对于1 来说,可以强制认为 这两根线的输入端对1 的电源地线连接个非常大的电阻,这样就可以解释1 端 两个输入线信号(来自2)可以用做1的地线做参考。

这个是我的理解,大神请指正。
在这个理解正确的基础上,咱再谈不同接法下的抗干扰措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482692-2-1.html

网友:
差分信号,就是为了不要共地,若是共地,就不是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只有2根做差分传输,就是节省掉一条地线的。一般也是用于远距离传输的。
看似没有地线,或者有坛友说一 ...

说起外壳接地.......
我买的一个英国的HIFI 功放,算是中高端了,静态时从喇叭里有噪声。搜了下,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后来我把RCA 的一个负极直接拧到机壳上,噪音马上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一个总线就可以通讯,跟隔不隔离有啥关系?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帖子,这位兄弟和我一样一根筋,但我认为到最后他也没明白
关注点一样,他也认为一定要有个实际的地- ...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共模,共模就是指两个系统的“地”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关系的,只不过这个关系不确定,可能有比较大的电压差(例如一边接大地另一边是220V非隔离的),这时候两个系统是不能直接用差分线连起来的,必须用隔离接口,否则必定炸鸡。
而如果两个系统之间的地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其中一个系统是电池供电完全悬浮地的(如上面网友说的万用表测电压例子,或者更显浅的小鸟站在高压线上的道理),那在差分线接上的时候两个系统的地就有了确定的关系,也就是已经“共地”了。

网友F:
一图胜千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图胜千言

看了好几遍,好像跟我的问题没什么关系,120 欧姆电阻不就是提供个本身CANH,CANL之间的电流通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2,GND2当作一个电池,实际可能是一个隔离DCDC。
所以右边可以想象成一个万用表,用两个探头就能测量 ...

万用表测电压的原理查了,模拟万用表,取得是红黑表笔间的电压,这个电压驱动表针转动,数字表,黑表笔也接入表内AD转换的地线了吧。还是和表内部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手机和基站也是不共地, 奇怪也能通讯。。。

你的手机感应到电磁波变化,这是一个能量,然后手机把这个能量放大,这个跟光耦,磁藕传输原理是一样的,和这个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实际有但没标出来,你结合TJA1051参数表里面的共模和差模输入阻抗理解一下,没那两个电阻哪来的几十k ...

大概明白了,我画个图,然后再说明下,不对的请指正
1) 补出了120 电阻,这个在左端被2的电路驱动后有电流流过,产生压差。
2) 补出了接收端对GND 的输入阻抗 28K,这个非常关键,这样A,B 的信号对左边的GND 才有了比较意义,也好理解些,
     (如果是无穷大,则很难理解,有坛友回复说有假想地,这没办法理解,28K 则 AB 点的能量才有可能进入左边系统,能量进入系统是能被测量的第一基础,包括所谓的万用表测量另外一个电池的电压,也要有办法进行能量交换)。
3) 系统1,2 两个地(电源地,非地球)的关系 可以认为是1个电阻(橘色的)连接,电阻无穷大?
      第三点,怎么理解GND1 ,GND2 的关系还请赐教
      为什么在实际多个隔离的CAN 系统中,把这个GND1,GND2 连在一起推荐的接法,这样接相当于强行把 GND1,GND2 拉到一起。 如果这样的好处是避免干扰,那么,干扰是如果作用进来,并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的?

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我画个图,然后再说明下,不对的请指正
1) 补出了120 电阻,这个在左端被2的 ...

1. 120R的作用是吸收反射波,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
2. 28K是到1/2VCC,不是直接到地,不过交流阻抗可以视为到地。
3. GND2这边的输出MOS导通的话差分线到VCC2和GND2的阻抗就是0,此时GND1和GND2的关系就是28K // 28K = 14K相连。
如果GND1和GND2真是毫无关系(例如电池供电)那也没什么问题,但实际往往不会完全没关系,假如两边通过隔离开关电源供电,电源的Y电容(一般1nF~2.2nF)会和电网有个交流通路,即使电流很小,在两个GND之间14K等效电阻上都能产生一定的共模电压,再加上空间电磁波在差分线上的感应干扰,共模电压很可能就会超出允许范围,影响通讯。如果将总线各节点的GND全部接到同一个参考电位就能大大降低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120R的作用是吸收反射波,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
2. 28K是到1/2VCC,不是直接到地,不过交流阻抗可以 ...

1 是的,120R不是用来产生以1/2VCC为中点的差分信号,芯片内部接到1/2VCC的28K电阻才是关键,这个类似于推挽放大电路。
2 这种类似于125K的通信,是不是要用交流通路的阻抗分析方法,这样,的确隔离DC/DC间不同地对于这个信号,也可以认为是连接一个大的交流阻抗。
3如果2是对的,那任何大阻抗都容易被噪声干扰,这样两边地被抬的不一样,很容易不能通信。所以,隔离系统通信终端共地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120R的作用是吸收反射波,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
2. 28K是到1/2VCC,不是直接到地,不过交流阻抗可以 ...

那个28K的电阻对于产生以1/2VCC为中心的差分信号这么重要,TJA1050在BLOCK图里标出来了,手册编写者为什么TJA1051把这么重要信息省去?离开这个,理解变得很困难,搞不清他们的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电压的原理查了,模拟万用表,取得是红黑表笔间的电压,这个电压驱动表针转动,数字表,黑表笔也 ...

拿数字万用表来说,交换表笔,是不是不共地?也许两只表笔都只是仪表放器器的输入端并未接到参考地去;
表笔串电阻、电阻分压之类的是不是不共地?还是能测到电压。

其实重点不在于是否共地,而是二者是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比如拿万用表去测电压的时候,万用表本身的参考地相对外部来说是浮动的,可以被外部改变,
所以表笔接上去后,万用表内的地就通过表笔的偏置电路自动把参考地(以及电源)整到一个合适的值,
(例如,电池电压经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VCC/2,以此为地)
拿运放电路来说,就是通过输入端的一些偏置电路使输入电压在供电电压范围内,让运放能正常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28K的电阻对于产生以1/2VCC为中心的差分信号这么重要,TJA1050在BLOCK图里标出来了,手册编写者为什 ...

手册并没有义务帮使用者理解非芯片本身独有功能的工作原理,就像运放手册不会详细解释偏置电流怎么来的一样,这些知识一般是在应用笔记里面讲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数字万用表来说,交换表笔,是不是不共地?也许两只表笔都只是仪表放器器的输入端并未接到参考地去;

万用表电压档测另外一个电路里的电阻上的电压,黑表笔搭在电阻的一段,其实还是通过黑表笔和电阻构成了万用表电池负极和被测电路负极的——通过电阻把两个地连在一起,换句话,如果黑表笔是直接接另外一个电池的负极,那万用表的地和外部电池地直接相连。仪表能测电压的基础是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被测电路一定能送这部分被测的能量到仪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电压档测另外一个电路里的电阻上的电压,黑表笔搭在电阻的一段,其实还是通过黑表笔和电阻构成了万 ...

是啊,所以有两根线就够了,不需再加地线。

网友L:
实际上那些告诉lz不需要地, 天然差分, 认为这个就好比接收端是个LED的人基本上就没明白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帖子讨论到现在,有种想要收藏的冲动

网友:
原来想当然得东西,还有这么多的理论解释,学习了

网友:
两根线相互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上那些告诉lz不需要地, 天然差分, 认为这个就好比接收端是个LED的人基本上就没明白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

是的,好多都是人云亦云,想当然,甚至于万用表测电压原理都没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