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芯片闹的小郁闷

楼主(2019-03-15):
       最近手头有个小任务,具体是什么就不多说了。该项目里面我用了一个我之前的老电路,当然也是验证过得。可是近期调试的时候我却掉进了这个电路。反复调试老是不得其果!其实此电路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大家常见的74HC595芯片电路。想必各位侠客看到这里一定会嗤之以鼻!是的电路,程序都是之前照抄过来的。可是结果却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我郁闷了!难道是我的电路有出入了?于是查看电路,基本都是复制粘贴呀!会不会是程序?那个符号或标点?不行把之前的成功案例再次拷贝一下。刷机,额......啥情况?玩我?没反应!于是二次检查.......没错呀!芯片是HC595啊,都是新的!于是不服气请来了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波形输出没到位!经过观测各路信号都已到达各芯片的对应引脚!为什么还是不行?是不是芯片坏了!不应该呀都是新的焊接的!算了重新来过,换片子。上电!咦...这是要闹哪出?怎么换了几个片子还是不行?彻底蒙逼。不行,得试试看之前的成功案例板子。于是找来之前的板子,接入单片机电路。咦,跑起来了。说明程序没问题啊!于是我找来同样的板子,换上新的595芯片,上电!这尼玛是哪出啊又不行了,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就是芯片不是一批的。难道这个片子......差点骂出来!可是不行,咱是讲究人,怎能爆粗口呢!得憋回去!
       这批芯片在玩我,害的我花了差不多半天的功夫才整明白!就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芯片到底能赚多少钱!有这个必要吗?也不知道这个卖家发财了没!如果是,那我觉得挺庆幸的,我用半天的功夫证明了他发财了!
       各位同行,有没有同样遭遇的?可以互相怜闵一下!告诉我你是不是天涯沦落人,也许这个可以宽慰一下我的心情!呵呵!!!

网友:
样品用料都去力创买

网友:
是多个595级联么?在本坛找找之前的贴子,有人发现ti和nxp的595时序稍有不同。

网友:
HC595老又便宜烂大街的芯片估计连假的都可以用。楼主应该是菜鸟,多抓抓示波器,还有看下有没有虚焊、连焊等问题,或者软件是不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等等,折腾个几个月几年你自然会了

楼主:
如何改写标题

网友:
程序上搞宽容些, 时序不要掐得太紧.应该能解决.

网友:
楼主这标题,估计ID不保,一路走好。

楼主:
谢谢各位侠客的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A:
楼主你仔细看看595后面是带A还是D,估计你调不通的是A,通的是D。A是OC门输出,要上拉

网友:
LED屏那么大的用量,怎么能没利润

网友:
40倍的显微镜伺候,有些钱是不能省的,流程也是不能省的。

网友:
假的不至于,经常淘宝买元器件,一分价钱一分货,标“全新”价格便宜好多的一般都是国产货,基本功能还是有的,就是参数达不到原厂数据手册中的,标“全新进口原装”且价格贵的一般就是原厂的了,性能和数据手册分毫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仔细看看595后面是带A还是D,估计你调不通的是A,通的是D。A是OC门输出,要上拉 ...

还有这一说啊,用了那么多年在datasheet上还真没看过这样的描述,能说下这是哪个厂家的吗?

网友:
我还买到过第一脚标错的165,甚至买到过STC的标注和实体差一个代的单片机。
不能用的74芯片页买了好多,不过奇怪的是用编程器读剧本都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一说啊,用了那么多年在datasheet上还真没看过这样的描述,能说下这是哪个厂家的吗? ...

没注意厂家,上次嘉立创买过带A的,也是折腾了一下才发现A和D是不同的,估计A是给LED用的,D是数据用的

楼主:
各位看官,我用的是74HC595AG芯片。今天一早我就去车库折腾了一下,换了几个片子(同批次买的)又管用了。这之前我也特地万用表测量了烙铁是否头体带电,排除烙铁漏电芯片击穿的现象。现在看来是概率事件。就是此批次的芯片有不少是残次品,只不过我中奖了呵呵。
至于是A还是D系列目前个人没有感觉区别是什么。595驱动程序基本上是参照网上的手册写的,至于出入有多大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过。

网友:
曾经遇到过,时序有差异,稍微改下  时间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般是程序写的太临界,或者硬件没有完善,595 我也遇到问题,要串电阻啊,程序改一下,一般都可以

网友C:
有遇到过,用STC开推挽、强上拉驱动均无效,示波器看驱动波形也没问题,驱动信号上外加上拉电阻后就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前后几层楼发言,我觉得别当作芯片概率性问题,还是花点时间搞清楚为妥当,免得有些坑没注意到。

网友:
  tb上1毛多的595用得都很溜,,,,

网友:
用了那么多杂牌的便宜货,也没见过有什么问题,别考验它的性能极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过,用STC开推挽、强上拉驱动均无效,示波器看驱动波形也没问题,驱动信号上外加上拉电阻后就好了。 ...

我也是,所以后面都用带D的。。。

网友:
如果楼主能找出真正原因,那楼主的技术修维又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