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KiCad 5.1.0发布(机翻)

楼主(2019-03-15):
KiCad 5.1.0发布
2019年3月14日

KiCad项目很自豪地宣布发布5.1.0版本。这是KiCad的第一个次版本,主要用于解决Linux GTK3的兼容性问题以及期待已久的python3支持。

除了主要关注点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变化使得这个版本比5.0系列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并且对于所有平台上的用户都是值得的升级。改进包括:

  • 改进的3D模型库路径配置。
  • Cairo canvas现在用于在所有平台上提供打印支持。
  • 原理图和符号库编辑器现在使用现代画布进行渲染。
  • 符号引脚表现在可以编辑。
  • 添加了对Python 3的Pcbnew脚本支持。
  • 捕捉板和脚印编辑器中的图形对象绘图。
  • 显着的用户界面改进。
  • 主要对话框改进。
  • 封装库和符号库编辑器现在与库树视图窗格共享相同的用户界面范例。
  • 符号,封闭库和3D模型库改进。
  • 文档和翻译改进。
  • Linux软件包维护人员不那么痛苦,现在所有功能都应该易于支持。

此外,KiCad 5.1版创建的文件与5.0版创建的文件保持100%兼容。

当然,没有很多很多错误修复,没有新的稳定版KiCad是完整的 , 所以请尽快考虑升级。此版本将是KiCad前进的唯一支持版本。5.0系列将不再发布。

版本5.1.0是根据lp:kicad / 5.1 分支中的源代码构建的 。

适用于Windows,MacOS和Linux的KiCad二进制文件可供下载或将在不久的将来使用。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下载页面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者,图书管理员,文档编写者,翻译人员以及帮助实现此版本的所有其他人。我们希望您喜欢KiCad的最新版本。

KiCad开发团队

原文:
KiCad 5.1.0 Release
2019-03-14

The KiCad project is prou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version 5.1.0. This is the first ever minor version release of KiCad and was developed primarily to resolve compatibility issues with Linux GTK3 and long awaited support for python3.

In addition to the primary focus, there have been many important changes that make this release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ver the 5.0 series and a worthwhile upgrade for users on all platforms. Included in the improvements are:

  • Improved 3D model library path configuration.
  • Cairo canvas is now used for printing support on all platforms.
  • Schematic and symbol library editors now use the modern canvases for rendering.
  • Symbol pin table is now editable.
  • Pcbnew scripting support for Python 3 has been added.
  • Snapping for graphical object drawing in board and footprint editors.
  • Significant user interface improvements.
  • Major dialog box improvements.
  • Both the footprint and symbol library editors now share the same user interface paradigm with a library tree view pane.
  • Symbol, footprint, and 3D model library improvements.
  • Documentation and translation improvements.
  • Less pain for Linux package maintainers, now all features should be easy to support.

Additionally, files created by KiCad version 5.1 remain 100% compatible with files created by version 5.0.

Of course no new stable version of KiCad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many, many bug fixes so please consider upgr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version will be the only supported version of KiCad moving forward.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releases of the 5.0 series.

Version 5.1.0 is built from the source code in the lp:kicad/5.1 branch.

KiCad binaries will b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or Windows, MacOS, and Linux are available or will b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See the KiCad download page for guidance.

Thank you to all developers, packagers, librarians, document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everyone else who helped make this release possible. We hope you enjoy the latest release of KiCad.

The KiCad Development Team

网友A:
还是老版本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版本比较好

5.1 速度更快了,更好用。

网友B:
KiCad 试了几次都没能适应,感觉比 Eagle 还难上手很多
不过 Eagle 免费版用顺手了之后,发现 Autodesk 不向中国地区销售…… 而且超过 160cm^2 要订阅 Premium 版,也是够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 试了几次都没能适应,感觉比 Eagle 还难上手很多
不过 Eagle 免费版用顺手了之后,发现 Autodesk 不 ...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iCad 试了几次都没能适应,感觉比 Eagle 还难上手很多
不过 Eagle 免费版用顺手了之后,发现 Autodesk 不 ...

交互式布线比AD肯定好,找到点allegro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互式布线比AD肯定好,找到点allegro的感觉

KiCad 是一直没习惯,除了操作习惯外,感觉配色显示都很丑,功能应该还是比较强的

Eagle 的布线功能是真弱,直到 2018 年下半年才有推挤功能

网友:
要慢慢适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 是一直没习惯,除了操作习惯外,感觉配色显示都很丑,功能应该还是比较强的

Eagle 的布线功能是真 ...

配色丑是因为 KiCad 团队没有美工。

网友: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x 2

网友:
这个逼近是免费的;可以解决用AD被律的首选代替方案

网友C:
LZ建议你下次发机翻的东西配上原文,不然中文字都认识但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建议你下次发机翻的东西配上原文,不然中文字都认识但是看不懂……  ...

好的,大神,已经补上。

网友:
多謝告知,馬上 git 同步。

网友:
KiCAD 不错的,用熟了很顺手。它的文档格式很简单,可以随手写点脚本进行自动的辅助处理。

网友:
之前还说界面太丑,现在选择“现代工具箱 (加速)”,开了抗锯齿后美观多了

网友:
用这个不用考虑版权问题。

网友:
用这个为了版权问题,也可以考虑的

网友:
ad格式文件能转换过来吗?

网友:
不错,关注了一段时间,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iCad 试了几次都没能适应,感觉比 Eagle 还难上手很多
不过 Eagle 免费版用顺手了之后,发现 Autodesk 不 ...

eagle免费版现在都有什么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eagle免费版现在都有什么限制?

需要登录帐号。
使用免费 Eagle 做出产品不可以商业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eagle免费版现在都有什么限制?

我觉得对个人来说最大限制是 PCB 面积

免费版限制 PCB 面积最大 80cm^2, 超出面积后不能放置元件
收费每年 $100 的版本限制 160cm^2, 依然不够用
每年 $510 的版本才不限制面积

另外,目前网上的石皮角刀牛版本你实际用用就会发现,仅仅是去除了登录等限制,超出 80cm^2 后都是放置不了元件的

网友E:
刚下载回来更新了一下,原理图工具比旧版的流畅很多,滑溜溜的感觉,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下载回来更新了一下,原理图工具比旧版的流畅很多,滑溜溜的感觉,好爽。 ...

5.1 比 5.0 又快了。

网友:
KICAD能导入ad吗?

网友F:
我专门为层次原理图做了一个 sheet 的端口符号生成工具,之前用 C++ 和 wxWidgets 做的,考虑了一下移植问题后,准备改成 wxPython,这样更方便开源。

PS:

添加动态图

由于这个工具使用我自己的 EasilyGCC 上创建的,带了很大的实时运行库。

等移植到 wxPython 上只有几十 K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专门为层次原理图做了一个 sheet 的端口符号生成工具,之前用 C++ 和 wxWidgets 做的,考虑了一下移植问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专门为层次原理图做了一个 sheet 的端口符号生成工具,之前用 C++ 和 wxWidgets 做的,考虑了一下移植问 ...

牛,看的我都想重新学kicad。公司曾被ad律骚扰,想换kicad,还没熟悉呢,公司决定买套正版ad,就放下了

网友G:
我记得你以前前面上还是pads,现在拥抱kica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你以前前面上还是pads,现在拥抱kicad了吗

一直有用 KiCad EDA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