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扭力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想做一个自动拧螺丝的机器,对扭力有要求 但是总体扭力不大,想用一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锁定力矩做恒力矩控制  具体实施思路就是  弄一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给一相通过恒电流来保持锁定, 当外部扭力大于这个扭力时转子转动“打滑”来实现几乎没用冲击的打滑,用电动批  有个冲击力 ,因为螺丝是往弹簧上拧,弹簧有弹性 这个冲击力 会导致过拧, 有弄过类似的吗 这个东西倒有专用的东西 叫磁粉离合器,比较能精确控制扭力 但是体积有点大,安装不太方便

网友A:
首先滤掉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滤掉步进电机

能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原因吗

这个问题都搞不懂的话,你这个做出来的概率约等于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都搞不懂的话,你这个做出来的概率约等于抓瞎

我这个步进或者伺服电机 只用做限扭矩 并不是用作动力源,你可能没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动力源用普通异步电机 用普通电机伺服或者步进带动外壳, 伺服或者步进的输出轴 输出, 这个还需要用导电滑环 给定子供电的

网友:
不建议LZ自己做,天坑,关键是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都填过了,自己再去折腾一遍真的没啥意义。
而且针对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坑,填过此坑的人未必填的了彼坑。

网友:
伺服系统转矩控制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物理问题,不是电子问题,不是电流恒定力矩就恒定,转子有转动惯性,力还有传递的比例,电机里还有剩磁,这些能量没管好就不会有恒扭力

如果是做产品,先当半个物理学家搞清楚这个系统,开发差不多已经是最后最后才做的事了。如果一边开发一边试错,怕就像楼上说的,这个坑你填不满

网友:
还是用伺服吧,参数里面设置转矩上限,步进电机这东东不适合

楼主:
回复楼上说用伺服的,有真正用过的干类似事的吗,日本比较好的伺服 动态力矩波动都有15%,国产的就不知道了,查了不少资料觉得还是用磁粉离合器吧,那个参数好调,也不贵,就是体积稍大一点,还有一种思路,采用磁力泵那种扭矩传递方式  通过控制调节两端磁铁距离来控制扭力,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是有产品的,德派 阿特拉斯  去参考下,用伺服电机做的,做出来了利润还是可以的,他们卖价都好几万一个 国内的也有做的,主要在于力矩控制精度要做好不太容易 小力矩要到5%以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买 一个市场上成熟的产品,看一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
有纯机械的扭力限制器啊,过载了就打滑,电批上不就是吗

网友:
扭力扳手工厂产线上都用好多年了,不知道楼主自己做这个干嘛?

网友:
普通拧个螺丝要求没那么高吧。电机调速,快到设定扭力时转慢点,机械扭力限制可以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