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它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吗?

楼主(2019-03-15):
现在用了TXS0108,这芯片常见的封装是tssop的,但是还是比较大,立创商城只有这一种。看datasheet好像还有另一种更小的封装,立创没有。请问还有其它芯片吗,更小封装的,至少6位的,3.3v 1.8v转换的。

网友A:
立创有UFBGA-20封装的啊

网友B:
8t245,有tssop的好像。要想更小,qfn封装可以找找,不然用3个2t45搭。

网友C:
我最近用一颗很奇怪
一边3.3,另一边0v
就是两边信号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有UFBGA-20封装的啊

搜txb0108只有tsso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用一颗很奇怪
一边3.3,另一边0v
就是两边信号对不上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t245,有tssop的好像。要想更小,qfn封装可以找找,不然用3个2t45搭。

这个要控制方向的吗,我用在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t245,有tssop的好像。要想更小,qfn封装可以找找,不然用3个2t45搭。

刚看了datasheet,可以用两个2t245,刚好有4个pin同方向,再用一个2t245反方向,刚好2个pin,这样相对来说体积会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datasheet,可以用两个2t245,刚好有4个pin同方向,再用一个2t245反方向,刚好2个pin,这样相对来 ...

是的。你可以用833封装,nnd小得1b,焊接时千万叫焊接厂注意开好钢网,注意方向。曾经我们找的焊接厂瞎j8摆,还经常溢锡造成连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txb0108只有tssop的

你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看

哦,我搜的是txb0108
txb0108跟txs0108 原来有这两种,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用833封装,nnd小得1b,焊接时千万叫焊接厂注意开好钢网,注意方向。曾经我们找的焊接厂瞎j8 ...

好的,谢谢哈

网友D:
好贵啊,有没有3.3v转 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贵啊,有没有3.3v转 5v的

txb0108 txs0108 都可以3.3v转5v

网友:
這類有轉換能轉換SWD_DIO、SWD_CLK的嗎?

网友:
楼上,可以的,我之前用来转过sdio,跑26M 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