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设想:能不能来个SI4463资料集合,最好有中文的。...

楼主(2019-03-16):
最近因为产品项目的原因,整在考虑用SI4463这个芯片,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考虑用这个芯片的模块。
但是想着先对SI4463这个芯片 有一定的了解!而自己对于射频这一块的知识基本是空白,特别是射频的英文,更加难啃。
所以。。。。。。。。最好能够有中文资料。
坛子里的朋友,有相关的资料麻烦共享一下!来个美好而轻轻的设想:搞个SI4463资料集合贴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玩意儿,还要什么中文资料。那个WDS工具帮你搞定了90的工作。我当年用这玩意儿的,只是关心有没有SI4431和SI4432那种坑。

网友:
可以连续放射的

楼主:
我准备用 来间隔时间段发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玩意儿,还要什么中文资料。那个WDS工具帮你搞定了90的工作。我当年用这玩意儿的,只是关心有没 ...

谢谢你!

楼主:
找到了一份IAR_STM8L_SI4463工程

楼主:
WDS-Chip-Config-UG

楼主:
配置软件:WDS3-Setup.exe(由于上传文件 不能大于16M,所以压缩文件时 分开了2个文件)

楼主:
AN632_WDS USER ’S GUIDE FOR EZRADIOPRO® DEVICES

楼主:
AN633_PROGRAMMING GUIDE FOR EZRADIOPRO® Si4X6X DEVICES.pdf

网友B:
如果是没有基础概念,很难做出稳定的无线通信产品。工具可以帮你把数据跑通,但这离稳定的产品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射频指标怎么测试,要测哪些指标,天线怎么选择,长期运行频率漂移怎么办?AFC  AGC 阻塞 频道选择性 杂散 多频道同时工作三阶互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没有基础概念,很难做出稳定的无线通信产品。工具可以帮你把数据跑通,但这离稳定的产品还有很大的距 ...

你说得有道理,所以我们是只能买现成的SI4463模块,在用模块的同时,需要对芯片资料摸索一下。

楼主:
通过这两天对资料的摸索,大概了解到 SI4463的参数(比如:频率 功率  GPIO 口功能 等) 寄存器配置 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需求WDS里面配置,WDS配置好了之后,可以直接 生成 头文件,在程序里面 调用。

楼主:
在这里提供一份SI4438的中文 资料,跟SI4463比较相似,可以做参考。

楼主:
Wireless+Development+Suite+使用指南----------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