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 接口差分LAYOUT规则要求

楼主(2019-03-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原理图中1和2处是否都要按照差分规要求做等距等长LAYOUT。。。。。。。。。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9-05-08):
不是很清楚,最近也在学习MIPI,帮顶一下

网友:
都需要做差分等长,并且需要注意 差分对的阻抗匹配。

网友:
我比较好奇你的LP,HS从哪里来的?
MIPI有LP,HS模式不假,可是从来没有LP,HS的引脚啊。
另外差分对的匹配阻抗大概在100左右吧?你串个330的电阻怎么搞匹配阻抗?波形衰减太厉害了。
而且mipi信号在HS模式下,频率在几百兆Hz以上,你还Layout个Y型连接,高速信号怕是眼图根本过不了啊。

网友:
另外调等长,我的理解是整个Trace全部加起来算的,即电阻左右的长度加起来;而不是电阻前端一段儿要等长,电阻后边的一段儿也要等长。

网友:
mipi线需要做100欧姆阻抗匹配的(一般是100欧姆 但是有的板子很薄可能做不到100欧姆 ic规格书会有说明),线宽线距是根据阻抗和叠层计算出来的 ,可以找个手机soc design guide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