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做出这么高难度的四层板,行业能找出第二家?

楼主(2019-03-16):
对于这个板子,有一些网友认为很不满意,当然这板如果做沉金效果就会更好,  图片如下:
这个客户的板子是四层板,原文件参数:线宽3.5MIL  线隙3.5MIL  最小过孔0.2MM  外径0.45mm     价格:客只花了100元   100元做了这么难度高的一个板子,如果双层板打样说30元包邮还得找得的话,这100元做一个3.5MIL线宽线隙的能找得到么,大家客观的评估一下!
为了分析这板子是否好坏,我们来放大处理,因为网友拍摄的图片就是这样,所以放大效果也不太好,不过基本面还是清楚的:
一个板子加工的好坏,从生产上来说,无非是几点
1)钻孔,从放大图中,钻孔都在中心

2)BGA板的过孔盖油 :都盖往了 从图片上达到了100%

3)阻焊的偏位量:从BGA上基本上没有看到阻焊偏位

4)包括对于BGA的处理也很多倒位:把BGA的尾巴也处理掉了

其中有一些IC开了通窗,没有阻焊桥,后来核实了一下,是原文件直接开了通窗:

对于楼主因为补偿引起的独立铜皮:因为自动化补偿而引起,当然客户认为这个引起了功能上的问题也照样能提交投诉单!
关于CAM补偿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我写了一点:PCB打样/批量文件修改资料的必然性及必需性,

网友:
个人认为JLC的性价比那是相当高的。

网友:
以性价比来论 嘉立创目前确实是极好的啦。
当然作为客户都是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我们的高要求也是你们提高自己实力的好动力啊。
你们越做越好是大家的愿望,毕竟我找不到别的PCB厂老板能发牢骚的

网友A:
又开始吹,上回在你家做的板子,必须8mil以上,有几根线怎么弄也布不通,被害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开始吹,上回在你家做的板子,必须8mil以上,有几根线怎么弄也布不通,被害惨了 ...

让其它网友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开始吹,上回在你家做的板子,必须8mil以上,有几根线怎么弄也布不通,被害惨了 ...

嘉立创十年前就能做6mil了吧。

是不是有误会。

网友A:
记错了,6mil,也够坑人了!官方的参考板是5mil,就差这么1mil,许多线走不通。还有,最小孔径也是奇葩!
问过QQ客服,QQ客服的回答也是奇葩,说是双面板只能做到这个水平,四层板就可以5mil,麻烦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双面板比四层板还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6mil,也够坑人了!官方的参考板是5mil,就差这么1mil,许多线走不通。还有,最小孔径也是奇葩!

多层板设备不一样,再过几个月双层可以以多层同步

网友:
JLC性价比很高,这点我们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层板设备不一样,再过几个月双层可以以多层同步

"线宽3.5MIL  线隙3.5MIL  最小过孔0.2MM  外径0.45mm"
这个也能同步到双层板上?

那就必须支持

网友:
想当年,打个样板至少500元起。如今30元,电路板行业应该没有不知道JLC的吧。哈哈哈

网友:
四层板不是200元打样吗?怎么操作的100元?

网友:
线路板上还是感谢JLC,虽然早期打样时焊盘容易掉

网友:
感觉我要火了 溜了~溜了~

网友:
说一句啊 你家那个eda很强大很方便就是速度得再优化优化。我画到最后基本每个操作卡0.5s吧。支持国产eda希望后期跟进。

网友:
BGA的焊盘咋感觉没露铜一样啊

网友B:
这个板子要做阻抗吧,嘉立创有没有4层板的典型线宽,差分线的线宽和间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要做阻抗吧,嘉立创有没有4层板的典型线宽,差分线的线宽和间距啊 ...

有,不但是有,还推出了阻抗神器计算软件

网友:
这是多少间距的BGA,以后设计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6mil,也够坑人了!官方的参考板是5mil,就差这么1mil,许多线走不通。还有,最小孔径也是奇葩!

要打样就直接加两个空白的内层,当四层板做,不就行了。
大部分做两层板的,工艺精度都不怎么好。因为大部分两层板的要求都不高。厂家有精度好的工艺都拿来做多层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打样就直接加两个空白的内层,当四层板做,不就行了。
大部分做两层板的,工艺精度都不怎么好。因为大 ...

羡慕土豪老板,不用考虑成本!
据我所知,业内没有第二家是这样的。景旺兴森科翔深南都做过,两层板的工艺参数反而更精细。
不说了,反正楼主说了过几月就同步参数了。静候佳音。

网友:
期待两层能有四层的工艺,线更细,过孔更小。

网友:
2层板要是能用4层板的参数,那就好屌了。
嘉立创是改变中国电子行业的企业,当初就是嘉立创把打样从300,7天降低为100,2-3天的。

网友D:
话说回来,,当把对手搞死后,,价格会不会上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6mil,也够坑人了!官方的参考板是5mil,就差这么1mil,许多线走不通。还有,最小孔径也是奇葩!

5mil以前都可以做的,限制6mil,但是我5mil也做回来了,好像是15年还是16年,小批量也能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5mil以前都可以做的,限制6mil,但是我5mil也做回来了,好像是15年还是16年,小批量也能做 ...

希望能做到5MIL,中高密度板,5MIL是常态。线路板厂不能只指望客户都做单片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做到5MIL,中高密度板,5MIL是常态。线路板厂不能只指望客户都做单片机板。 ...

早就5mil,还希望啥,官网公布就是5mil

网友:
JLC的确是带动了价格的优化,性价比也是比较好的!但这个东西怎么说了,就像51,一开始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油墨颜色稍微高大上一些 就是完美一款产品

网友:
100元的四层,尺寸限多大的呢,还有看楼主手上的板是两块的哦, 也是100?

网友:
看图上做出来估计良品率很低。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照片拍的效果不好,还是阿莫坛主的照片拍的厉害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5mil,还希望啥,官网公布就是5mil

什么时候改的,去年摘录下来的还是6mil!
这么重要的改动,也不发个公告通知一下,天天就收到贵司的一些促销短信!

网友:
要是JLC 能过ROHS认证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回来,,当把对手搞死后,,价格会不会上天?

这种可能性是100%

网友:
老实说,这个丝印很呵呵

网友F:
嘉立创性价比确实很高,但精度就呵呵了,以前一直做8mil的间隙,一直很少有短路的,近期做5mil间隙,短路率就上来了。超过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性价比确实很高,但精度就呵呵了,以前一直做8mil的间隙,一直很少有短路的,近期做5mil间隙,短路率 ...

有时候对于一些客也有达无语,对于多层板我们全部测试,所以对于高精密多层板的没人说精度差,精度差3.5MIL线宽线隙能做得出来么?!
地于双层板板,抽测取的是性价比的一个折中,保 证98%以上的直通率,而在2%之间是一个浮动的数值,密度越高,对于锡板来说直通率会更一点,因为喷锡有可能造成锡短,如果你确实希望100%,选择全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全测相对花很长的时间折算也来交期及成本更高!
你也可以问一下行业,抽测的几家像你5MIL线路的敢保证证98%的,也只有嘉立创做为一家公众化的公司敢对外承诺,如查我们的直通率差的话,早就被骂死了,现在很多的客户非常不理性,像PCB打样,有时候我帮他们12小时就出货了,结果下次按正常出货了,就破口大骂,说你太慢了,一样的板子上次发得出来为什么这次发不出来,有时也是无语!

网友:
一眼看上去,板子做工不咋地

网友:
说实话,jlc的做工虽然不完美 ,但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对得起价格了

网友G(2019-05-26):
现在四层板打样只要10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四层板打样只要100元了?

5*5

网友:
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要是过孔0.2/0.44就好了,0.8间距的bga或者0.75间距的bga

网友:
过孔0.2/0.4就好了

网友H:
我就想知道:“这个客户的板子是四层板,原文件参数:线宽3.5MIL  线隙3.5MIL  最小过孔0.2MM  外径0.45mm ”     这个0.2是怎么过审的?

网友:
关键不是钱的问题,板子打样是便宜了,但是出了问题,我们要花时间去查找,还要不停的怀疑是不是自己设计问题。我在嘉立创碰到很多次这种问题了

网友:
之前一直是某个工艺限制,比如过孔允许0.2,但是外径必须大于0.45mm,还有焊盘与线间距之前必须要求大于5mil,直接导致不能投板,只好去别家

网友:
两层工艺同步多层,还要等多长时间

网友:
现在也是0.2/0.45,焊盘到线的距离是5mil吧?

网友I:
没沉金,还3个BGA,这板子STM良率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沉金,还3个BGA,这板子STM良率能好吗?

我又不批量

网友:
嘉立创4层板工艺应该没毛病,10G光纤接口做过,400MHZ的DDR3也用过(廉价FPGA 400M不算低了),都没问题。就是有时喷锡后剩余的锡太多,不好拿来做触点,有镀锡或镀银工艺就好了。批量时会考虑用沉金。

网友(2019-11-17):
性价比是真不错

网友:
每次看到老板再这里回复问题,就感觉JLC还是让人放心的

网友:
每次看到老板再这里回复问题,就感觉JLC还是让人放心的

上次,2个同时下单的PCB,给我发2个顺丰到付。老板也积极回复。
现在选择包邮。

15日,下了7个PCB,在江苏淮安生产了,16日中午就发货,17日中午就到了。
神速!

网友J:
时很便宜,但是好像有几个过孔焊盘参数没法满足0.65mmBGA的板子,让我不得不去华强,一两个月前发现有高精度选项,但是一点价格就加300块

网友:
可以做铜皮开窗了?右上角日期竟然没喷锡。之前做了一个带字的给我喷锡了。画板时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时很便宜,但是好像有几个过孔焊盘参数没法满足0.65mmBGA的板子,让我不得不去华强,一两个月前发现有高精 ...

只有内径0.2外径0.4在视为高精密,最小BGA都沒规定啊

网友:
领导要求, 最近4000pcs,我分2个地方做,一个嘉立创,一个另外一家,
嘉立创这个  tg150,镀金,低阻四线全测,指定板材
对比:另外一家,tg130,镀金,测试。
同样11月7日发板, 同样今天发货。 价格也一样。
如果没有tg150,低阻,指定板材,价格低20% 不止。
那个更好都不用说了。
当然,选择了这几个“ tg150,镀金,低阻四线全测,指定板材”  比平常做的小批量是要慢一点。
——但增加了这么多工序,延迟1-2天不也正常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很便宜,但是好像有几个过孔焊盘参数没法满足0.65mmBGA的板子,让我不得不去华强,一两个月前发现有高精 ...

这个可能有误会:
多层板,那个0.45MM指的是过孔焊盘(焊环),不要帮小于这个,不是过孔。这个是因为提升了工艺,前段时间新增了一个更精密些的工艺。
不管您的过孔(内径)是多大的,但这个过孔的焊盘(焊环/外径)不要帮小于0.45MM,就是原来的常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内径0.2外径0.4在视为高精密,最小BGA都沒规定啊

是的,我过孔内径0.2,导致价格飚上去的,只能去hq了

网友:
板子不懂,但是  拍照太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就想知道:“这个客户的板子是四层板,原文件参数:线宽3.5MIL  线隙3.5MIL  最小过孔0.2MM  外径0.45mm  ...

同问,,,,,100元?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100元?搞错了吧。

只要外径不小于0.45都是常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