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硬盘状态监测软件HD Sentinel

楼主(2019-03-16):
现在的硬盘容量越来越大,SSD用的颗粒越来越差,像我这样电脑常年不关的,随时能了解硬盘健康状况就很必要了。

这软件是收费的,跟HD tune之类的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默认常驻后台,硬盘信息解读更详细准确,

不用去猜SMART里那些奇怪的名称或代号,并且直观的给出剩余寿命评估,当然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就我的使用经验来看,寿命评估还是比较准确的。

辗转找到一个特别版(standard),看样子可能是提供给一个叫Magazine Computer网站的,不知授权是否有时限,我估计是不限的。

我到这网站粗找了下没找到,所以不是一手来源,资金宽裕的可以去淘宝买(有正版代理, 也挺便宜, 如果不是有这个版本我就买了).

楼主:
附两张使用图

注册信息

任务栏显示

楼主:
这个软件我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用了, 当时有一块朋友送的很早期出的SSD, 这软件预计寿命还剩个位数了,

用另一款SSD工具检查,却说预计寿命还剩97%. 然后我把盘格了,直接就挂了。

之后由于系统升级,破解的版本太旧,经常崩溃就弃用了,年前发现两块硬盘经常反应很慢,扫了下都已经一堆坏道了(怀疑是硬盘盒质量问题导致)。

于是重新装回了它,并且找到了这个版本,算是比较新的了。 win8.1和win10下都能用。

网友:
好,收藏备用了

网友:
用上了,感谢分享

网友A:
准吗?
我就怕等下变成有两个手表反而不知道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吗?
我就怕等下变成有两个手表反而不知道时间是多少

SSD验证过了,机械盘等现在这个挂了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在用,还是中文界面的

网友:
感谢推荐!不过我使用后发现:我用CMD查看的TRIM状态和这个软件显示的不一样,多次重启也还是不同,搞糊涂了,究竟是开启还是没开启Trim功能呢?

网友:
软件显示没有开启

网友:
CMD里面查看是开启了

网友B:
下载下来,名字不对了,没法解压?

网友C:
尤其搞不懂的是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 0 后面还跟了个(已禁用)。。。

网友:
谢谢推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尤其搞不懂的是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 0 后面还跟了个(已禁用)。。。 ...

这个不太懂了,我的几块SSD都没有这情况。

要不再试试别的软件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名字不对了,没法解压?

下了手动改名吧

网友:
我是NVME的固态硬盘,网上搜了下,有的说和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开启及检测指令不一样,但是没找到有具体说明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了手动改名吧

改名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存放附件的服务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名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存放附件的服务器有问题

试了可以的,part1  part2 两个名字别搞反了, 下一个改一个。

网友:
坏块较多,但是已经分区屏蔽,这种情况下还能准确预测硬盘寿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可以的,part1  part2 两个名字别搞反了, 下一个改一个。

果然是名字反了,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D:
淘宝代理是什么价格?合适就支持下正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代理是什么价格?合适就支持下正版了。。。

买吧,支持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我以前在这买过别的软件,还是靠谱的。

网友:
挺好用的,可以最小化到右下角。。。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软件很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软件不错的,用了很久了,可以提前发现一些硬盘上的问题,对数据的安全有好处

网友:
以前没用过,下载试一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感谢推荐,回头测试一下,家里笔记本上的SSD用了好几年了,估计快到寿命了

网友:
软件很好,我在用来,有个硬盘开始告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推荐,回头测试一下,家里笔记本上的SSD用了好几年了,估计快到寿命了 ...

13年10月份买的,看来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这工具很好用啊

网友:
这工具貌似不错呀。全面检测。安装选英文,装好后出来基本都是中文的。随系统
之前硬盘挂了后(第二次挂盘,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在淘宝上入的低价盘,还以为是二手的呢,看检测的参数估计是库存,我说这XP怎么比原来的速度快了很多

楼主:
发现快挂那个硬盘健康度居然又上升了,难道还会自我修复的?

网友F:
真的准吗?SSD的加电时间感觉明显不对,除非是只算写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准吗?SSD的加电时间感觉明显不对,除非是只算写入时间

数据都是硬盘自己统计的,SSD这个时间记录貌似是分为两派,几年前就是这样了。

网友(2019-05-16):
5.2版本在win10(80%健康度)系统检测和win7(100%健康度)结果有点不一样,这个版本可以开机启动,网上找的5.4是绿色版本显示100%健康,可惜不能开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