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两个12位DAC一起组成24位DAC?电路怎样实现?

楼主(2019-03-17):
想用STM32F4做一个高速DAC单声道音频输出的东西,
想问一下,能否,把两路DAC用模拟电路组成24位等级的?
给个思路

网友:
理论上来讲,4096倍放大电路和加法电路就可以做到,前提是最理想条件下。或者有更好的方法,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A:
理论上只需要2^12=4096个12位ADC就可以组成24位ADC

修改:抱歉,把DAC看成ADC了。

网友:
DAC有机会,把输出再用R-2R模型级联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不是R-2R,而是R-4096R。带来的问题是动态响应带宽太低(电阻太大,电路RC响应跟不上)。

网友:
两路dac参考电压相同,但让一个dac的输出衰减到1/4096后和另一个dac的输出做加法……根本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需要2^12=4096个12位ADC就可以组成24位ADC

大家说得这么难
我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需要2^12=4096个12位ADC就可以组成24位ADC

实际上呢?

网友B:
我以前用255k电阻与1k电阻组合把两片16位DAC拼接成24bit的

效果出奇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255k电阻与1k电阻组合把两片16位DAC拼接成24bit的

效果出奇的好

线性度如何?单调性如何?不是有了分辨率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得这么难
我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简单的了

为啥不直接用音频输出芯片

网友:
抱歉,看错题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255k电阻与1k电阻组合把两片16位DAC拼接成24bit的

效果出奇的好

很好奇,是不是一个DAC通过电阻衰减,然后GND接另DAC的输出端?

网友:
不能实现,还是老老实实买高位的DAC吧。

网友:
主要是模拟电路精度的问题,如果模拟电路精度可以,将采用同样参考电压的一路缩小到1/4096然后和另外一路相加即可

网友D:
DAC合成,24位分辨率。图写错了 R2=40.96k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C合成,24位分辨率。图写错了 R2=40.96k

这个会对DAC内部有影响吧
用个运放乘法电路呢?

网友:
一个变通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AC合成,24位分辨率。图写错了 R2=40.96k

你没考虑DAC输出阻抗

网友F:
可以  输出电流合成   再转电压
要两个精密电阻 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度如何?单调性如何?不是有了分辨率就行的

线性度就是那个作为高位的16位DA的线性。单调性也是之前那个16位自身的单调性。仅仅增加了分辩率。。。。
高位DA没有那么好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没考虑DAC输出阻抗

这个只是个示意图, 实际使用要加运放缓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输出电流合成   再转电压
要两个精密电阻 价格不菲

不是这个问题,电阻的精度只是对线性有点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电阻的精度只是对线性有点影响,

总的线性就是作为结果的高位的那个DA自己的线性。
低位的那些数字看看就好,呵呵。那些数是会变,但没别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个示意图, 实际使用要加运放缓冲的

搭一个吧,我琢磨一天了

网友:
就该给你们发科技进步奖,想什么好事

网友D:
传一个网友的图(转自38hot),其中用到了两个DAC合成,输入输出都加了缓冲,兄弟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C合成,24位分辨率。图写错了 R2=40.96k

不错呀,似乎可行。

网友D:
两个DAC合成,线性度就不要要求太高了。这个电路是作为6位半电压发生器用的,加上外部反馈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就是精度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用3个8bit CMOS移位寄存器,另外买24个2R电阻,24个R电阻组成R2R就构成24bit DAC了嘛,市面上的24bit还卖这么贵.

网友:
继续转帖一下原理部分
一、自校准的六位半电压源的原理

DAC 部分
本设计的目标是

1、基本量程为 0-12V(扩展见第五部分的“后续”)
2、编程和回读的分辨率为 6 位半,意即最大计数为 11.999,99,电压设定(编程)步进最小为 10uV,回读的最小分辨力 10uV
3、具备 5ppm 温度系数、5ppm 非线性误差和 25ppm 年稳定度,这个目标定得比较高,和典型的 6 位半商品万用表看齐,算是一个愿景,能不能实现最后靠数据说话。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首先 6 位半分辨率,意味着其等效 DAC 具有 log2(1199999) = 20.2bit 分辨率,然而仅仅 20.2bit 分辨率,难以保证增益校准和非线性校准需要的精度,所以至少需要有 10 倍理论分辨率,即 23.52bit 分辨率才能比较可靠实现校准的目标。商品的精密 DAC 是没有这样的分辨率的,而音响用 DAC 虽然分辨率更高,但温度系数、单调性、差分非线性都不是很好,线性指标通常更是一塌糊涂,所以这里经过考虑,决定使用商品 16bit 精密 R-2R DAC 和 12bit DAC 合成的方式实现这个 DAC。

DAC 部分原理图。其中主 DAC 为 AD5541,副 DAC 为 MAX515,两个 DAC 产生的电压经由 Rmaster = 249 欧姆和 Rslave = 1 兆欧姆合成,送入 G=2.5 的输出缓冲中缓冲后再输出。

*MAX515 标称为 10bit DAC,但实际上是 12bit DAC。在这里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因为主 DAC 16bit + 副 DAC 即使是 10bit 也有 26bit。

理论上 16bit DAC 如果完美和 12bit DAC 合成,那么结果就是一个 28bit DAC,但实际上电压合成的公式为
Vout = (Vmaster * Rslave + Vslave * Rmsater) / (Rm+Rs)

因此,除非 Rs : Rm = 1 : 2^16,否则理想的合成不成立。在这里,Rs 取 1M OHM,而 Rm 是 249 欧姆,实际上的比例大约是 1:4016,也可以简单认为 Delta(VSlave) 对 Vout 的影响大约是 1/4000 左右,而副 DAC 的 1LSB 为 5V/2^12 = 1220uV,因此合成 DAC 的最小步进是 303nV@5V,log2(5V/303nV) = 24bit,所以实际上合成的 DAC 分辨率是 24bit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个DAC合成,线性度就不要要求太高了。这个电路是作为6位半电压发生器用的,加上外部反馈还是不错的 ...

在最坏的某个点上,差分误差基本上就是当作高一半(MSB部分)的那个DA的差分误差,也就是16位而已。
你如果恰好碰上这个位置,就会发现精度极差,甚至在局部都不保证单调性了!
只有高一半不动,只动低一半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单调。
高一半加1个字,你没法知道低一半减多少个字能把它调回去。。。

网友I:
出个波形玩玩方法多得是,思路就是一个放大12bit倍和另一个相加
保证指标的话,还不如去买个新的24bit DAC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出个波形玩玩方法多得是,思路就是一个放大12bit倍和另一个相加
保证指标的话,还不如去买个新的24bit DAC ...

目前最好的商品DAC也就是20bit而已,性能很好, 就是价格死贵.
至于那种24bit DAC, 是给音频用的, 普通应用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最坏的某个点上,差分误差基本上就是当作高一半(MSB部分)的那个DA的差分误差,也就是16位而已。
你如果 ...

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般是降级使用, 比如12bit的DAC可以一个当成8bit作为主DAC, 一个当成10bit作为辅助DAC, 组合起来性能就相当好了. 作为主DAC的那个合成电阻需要用好点的(温漂)

网友J:
乘法电路吧? K1=K2=K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一个网友的图(转自38hot),其中用到了两个DAC合成,输入输出都加了缓冲,兄弟参考一下。 ...

牛,我学习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乘法电路吧? K1=K2=K3

谢谢,等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精度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用3个8bit CMOS移位寄存器,另外买24个2R电阻,24个R电阻组成R2R就 ...

那个太慢了,只能做为固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的线性就是作为结果的高位的那个DA自己的线性。
低位的那些数字看看就好,呵呵。那些数是会变,但没别 ...

我觉得不会,至少以上电路(用两个电阻)不会像你说的那样,DAC的阶梯应该是清晰可见的,

楼主:
晚上,我去实验一下,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会,至少以上电路(用两个电阻)不会像你说的那样,DAC的阶梯应该是清晰可见的, ...

你自己想想。
占主要地位的那个DA,改变1个字的时候,是什么结果。。。
要记住,非常好的DA,差分非线性指标也会是自身的正负一个LSB。
12位DA的正负一个LSB,换算到24位,该是多少
如何用另一个DA来补偿这个差分非线性??

网友:
可以的,便合成后的精度绝对不会高于25位的。

网友:
是加法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个太慢了,只能做为固定输出,

为啥说慢? 移位寄存器不是计数器, SPI 的DAC也是串口输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目前最好的商品DAC也就是20bit而已,性能很好, 就是价格死贵.
至于那种24bit DAC, 是给音频用的, 普通应用 ...

你要认真看贴啊,楼主就是要音频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要认真看贴啊,楼主就是要音频应用……

好吧,音频的话还是直接24bit的好,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说慢? 移位寄存器不是计数器, SPI 的DAC也是串口输入,

无法播放音频的,MCU无法干其它事情了
如果用内部DAC,则可以用TIMER触发DMA

网友K(2021-03-27):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想想。
占主要地位的那个DA,改变1个字的时候,是什么结果。。。
要记住,非常好的DA,差分非线性 ...

用两路dac级联,输出结果用24bit高速、高精度ad采样反馈,理论上可行,请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慢变化模拟量,用于模拟热电偶,希望精确到0.1℃,即4uv

基准--DAC CH1--DAC CH2--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用两路dac级联,输出结果用24bit高速、高精度ad采样反馈,理论上可行,请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慢变化模拟 ...

这就是可行的啊,有成品这么干。
当然两个12位无法得到24位,但是得到20位应该没问题
第一个DA的输出缩小到1/256,加上第二个DA的输出,就行了
想得到什么值,先用第二个DA输出一个比需要的值稍微少一点的,然后用AD测量还差多少,再用第一个DA输出值补齐即可
第二个DA的噪声水平要求很高,但是速度很慢的情况下可以做。

网友:
之前弄过一个16位DAC作为电桥的比较电压,实际试下来根本不现实,放大后噪声太大,最后用了数字电位器,虽然调节没DAC那么精细,但是能用,噪声小。

网友L:
楼主这想法可以得到科技特别进步做梦奖,2个12BIT最多只能形成13BIT而不是24BIT。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可行的啊,有成品这么干。
当然两个12位无法得到24位,但是得到20位应该没问题
第一个DA的输出缩小 ...

谢谢。。。。

网友:
如果有个精密靠谱的ad做反馈还可行,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主dac一个lsb对应的分辨率后面的尾数是多少,这样再把从dac的数据稀里糊涂的加上去你会发现类似redroot说的单调性一塌糊涂。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想法可以得到科技特别进步做梦奖,2个12BIT最多只能形成13BIT而不是24BIT。

你一定是将DAC看成ADC了。从理论上讲,2个12bit DAC当然可以组成24位DAC,基准源达到24位精度,电阻精度±0.01%,加法电路就可以了。只不过LZ需要24位音频DAC,大概一个±0.01%的电阻就可以买好几个CS4344就是了。
一个12bit DAC就可以通过抖动形成13~14bit的DAC了,虽然精度达不到但是分辨率还是可以达到的,响应速度就慢上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一定是将DAC看成ADC了。从理论上讲,2个12bit DAC当然可以组成24位DAC,基准源达到24位精度,电阻精度 ...

是乘法电路吧,是可以实现的,
一路DAC控制另一路DAC音量,也就是相乘了。
但没试过用24位的音频播放。
那个音量控制的是高12位,控制不好,会把低12位完全淹没。
线性不好,死区,漂移等,都会让低12位完全没有意义。
当然,我没有去尝试,只是想想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乘法电路吧,是可以实现的,
一路DAC控制另一路DAC音量,也就是相乘了。
但没试过用24位的音频播放。

是加法电路。乘法电路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取值范围,有的取值无法分解为两个因数的乘积。加法的话很简单,其中一个衰减4096倍作为低12位,另一个不衰减作为高12位,这里就涉及到器件的精度。不过一般来说音频信号也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反正我的木耳朵是听不出来,我觉得3毛钱16位的PT8211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加法电路。乘法电路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取值范围,有的取值无法分解为两个因数的乘积。加法的话很简单,其 ...

如果是音频,明显买个成品音频DA更便宜。
如果是测量用途需要一个超高精度的慢速DA,那么用两个DA其中一个带衰减再加起来是完全可行的。只是需要一个高精度AD做反馈。当然高精度AD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一定是将DAC看成ADC了。从理论上讲,2个12bit DAC当然可以组成24位DAC,基准源达到24位精度,电阻精度 ...

两个ADC,一个用4096欧姆,一个用1欧姆?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N:
一个DAC输出的电压给另外一个DAC做参考电压,就可以级联
前提是DAC参考电压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个DAC输出的电压给另外一个DAC做参考电压,就可以级联
前提是DAC参考电压可以做到很小 ...

不要想当然,看我57楼描述,级联实际上就是乘法。比如12位DAC最大输出4095,那么直接输出4099是不行的,这是个质数,无法分解成2个4095内的乘积,只能通过4098和4100抖动来完成。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取值,因此无法组成24位DAC,而且由于数值离散的关系,在精确控制情况下从理论上这种方案就是不可取的,不精确的可以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一定是将DAC看成ADC了。从理论上讲,2个12bit DAC当然可以组成24位DAC,基准源达到24位精度,电阻精度 ...

我不晓得你从哪里得来的理论来说“从理论上来讲”这句话。不懂不要紧,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理论支撑你的两个12BIT可以构成24BIT,无论ADC还是DAC。
如果这么容易制作高BIT的ADC或者DAC,恐怕高精度的模拟转换器件早已经白菜价了。记住 2x2**12(2的12次方)= 2**13(2的13次方);而不是等于2**24(2的24次方)。这是严谨的数学运算,估计暂时没有理论来推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不晓得你从哪里得来的理论来说“从理论上来讲”这句话。不懂不要紧,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理论支撑你的 ...

不用急着反驳,简单点,用2个4位DAC能够组成一个8位DAC来类比就知道了,或者更简单点2个2位的DAC能够组成一个4位的。2个12位DAC当然能够组成24位DAC,但是构成这个电路的高精度器件的价格你随便找找就知道了,不会比24位DAC低就是了。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一颗就是好几元了而不是1分钱,24位基准源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价格行情。
电路简单点就15楼的,更精确就加上运放加上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C合成,24位分辨率。图写错了 R2=40.96k

这一楼是高手,在高精度DC/DC调整的应用中就见到过,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应用在音频上线性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不晓得你从哪里得来的理论来说“从理论上来讲”这句话。不懂不要紧,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理论支撑你的 ...

至于理论,请把你学过的《电路分析》拿出来,找到KCL,列出节点电压方程,或者直接用叠加定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不晓得你从哪里得来的理论来说“从理论上来讲”这句话。不懂不要紧,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理论支撑你的 ...

实际做法是个带比例的运放加法器啊
DA2的值/256+DA1的值
效果上就得到了给DA1的位数增加8位
(两个DA这样合成的时候,如果用12位的DA不能除4096,大致除256或者512就到顶了。因为第一个DA的DNL值的限制,名义上变了1个LSB实际上很可能变2-3个LSB。所以第二个DA必须有能力输出第一个DA的好几个LSB的范围,才能确保合成结果能得到值域中的每一个值)
好好想想我这句话。。。。。

还有,这样仍然需要一个高位AD做反馈修正,不然你的分辨率够了但是DNL仍然是第一个DA的DNL。必须靠高位AD来测量第一个DA的误差值然后用第二个DA补齐才能得到完整的精度。

网友O:
两个12bit就能成24bit了?
编辑原因:增加下述说明
比如输出0-3.3V,本来12bit用0-4095对应,分辨率是4096/3.3
现在有两个12bit的DAC,你最多也就是把[0, 3.3/2)的电压用一个DAC输出,(3.3/2, 3.3]的电压用另一个DAC输出
分辨率是4096/(3.3/2),分辨率扩大了1bit而已
这不就是13bit的DAC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两个12bit就能成24bit了?
编辑原因:增加下述说明
比如输出0-3.3V,本来12bit用0-4095对应,分辨率是4096/ ...

我上面都写岀了做法,你看不懂吗?
汽车是给你坐的,你非要说你的办法是拉着汽车跑,然后说跑不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上面都写岀了做法,你看不懂吗?
汽车是给你坐的,你非要说你的办法是拉着汽车跑,然后说跑不快。。。

批语,傻子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用急着反驳,简单点,用2个4位DAC能够组成一个8位DAC来类比就知道了,或者更简单点2个2位的DAC能够组成 ...

批语,傻子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批语,傻子不自知。

就是个技术嘛,有对错,不激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实际做法是个带比例的运放加法器啊
DA2的值/256+DA1的值
效果上就得到了给DA1的位数增加8位

基准电压给第一个dac,
第一个dac的输出给第二个dac的基准
这样不是乘法吗?级联不是这么接,而是15楼那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基准电压给第一个dac,
第一个dac的输出给第二个dac的基准
这样不是乘法吗?级联不是这么接,而是15楼那 ...

你回错了人吧?
我写的做法你为什么要理解为乘法?
我认为我的描述能力是没问题的啊。。。。
条件:你已有两个12位DA,它们的基准应该是同一个。
你还需要:用运放搭个加法器,因为同向加法器的输出公式比较麻烦,你应该用反向加法器,然后再反向一次即可。
反向加法器的输出公式计算是很简单的,就是每一路的输入电阻除以反馈电阻。你可以把多个输入按任何倍数加起来。
实际需要的是DA2除以一个数比如256或512之类,然后加上DA1。
输出结果的分辨率就是DA2的原始分辨率除以你上面的倍数。输岀范围是DA1的原始输出范围。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回错了人吧?
我写的做法你为什么要理解为乘法?
我认为我的描述能力是没问题的啊。。。。

没有回错,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我在49楼请教的,我理解级联的意思就是第一da的输出作为第二da的基准,相当于基准电压被细分、再细分。

再看一遍帖子,发现两个12位dac组成24位,不是这么实现的,而是15楼电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回错,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我在49楼请教的,我理解级联的意思就是第一da的输出作为第二da的基准,相当 ...

那个是原理,实际使用的时候是运放做的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