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黄灯做的Buck模式控制板-抛砖引玉

楼主(2019-03-17):
小黄灯放到家里用,专用的充电器坏了,用的单节的充电器,有时候装电池的时候不心装反了,把控制板烧了,后面就忙里偷闲,画了个控制小板,Buck工作模式,整机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平均在83-85%的样子(粗略测试)。
MCU用的辉芒的,不是最便宜,还算比较好用,可以用C语言,虽然IDE不太好用。
PWM频率31K左右(16M/2/256)考虑到MCU驱动MOS的能力不强,所以没有使用62K,由于时间仓促,只简单写了点主要的功能,亮度分了7个档位,按一次加一档,长按关机,占空比从3%-75%,因为供电和负载相对比较稳定,只做了开环控制,这么低的压差,检测电流也不方便,灯珠电流从最低30mA左右到最大3.1A左右。
后面哪位网友有时间可以补充一下程序,把电池电压检测,同档位自动亮度平衡,待机休眠,等功能加上------就是引玉。
另外说明一下,功率部分输入输出的电容,用主板上拆下的固态电容,不要用电解,电解的内阻太大(空间比较小,容量也不能用太大),用电流探头简单测了一下波形。
灯珠的导线最好也换粗一些,原机的太细,样的参数,灯电流只能到2.5A左右而不能到3.1A。
板子调试焊了好多次,没洗,好难看。
把原理图,PCB,程序的源发上来------这是抛砖。

楼主:
补充一下,板子打的比较多,总共80片,我留几下,如果有人要,可以送出,就是运费不划算,看下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板子打的比较多,总共80片,我留几下,如果有人要,可以送出,就是运费不划算,看下如何操作。 ...

最好有套件这样卖吧。。。有时一个板要去凑齐配件真的不好凑,尤其缺一两个的元件,网购邮费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套件这样卖吧。。。有时一个板要去凑齐配件真的不好凑,尤其缺一两个的元件,网购邮费不划算。。 ...

只友情赠送,卖这玩意太累。

楼主:
等网友把程序整的差不多了,我可以把贴片的元件焊好,包括IC和功率电感,程序烧录好,这样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友情赠送,卖这玩意太累。

老陈真好~出邮费就能领到老陈的礼物是很划算了。

网友B:
充电,单片机PWM调光,好像没有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单片机PWM调光,好像没有恒流?

前面说明了,只做了开环,固定占空比,所以目前没有恒流。电路有电池电压检测功能,可以做个粗略的恒流。
这个IC有内置比较器,16或14脚才有完整的比较器引脚,但是CS阀值对于单节电池的应用太高了,加上线损和电流采样电阻损耗,100%的占空比都达不到预设的电流,没有太大意义,如果用12V供电就好办了。
这种小灯能根据电池电压变化做个粗略的补偿就不错了。
实用就行。

网友C:
8205貌似集成了栅极电阻,不适合做PWM开关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05貌似集成了栅极电阻,不适合做PWM开关应用。

查了手册,没有看到RG的描述。

网友D:
DIY的MCU还是用大路一点的吧。。。

业余的我想没多少人会愿意专门去新学一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的MCU还是用大路一点的吧。。。

业余的我想没多少人会愿意专门去新学一款的 ...

同意,搞个stm8tssp之类的封装就很好。

楼主用的真没听说过。
想想要装软件配置就觉得麻烦不如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搞个stm8tssp之类的封装就很好。

楼主用的真没听说过。

这个是兼容PIC核心,不是OTP,是Flash,不算太难用。

网友F:
样板做那么多?

网友:
之前买的小黄灯的控制板坏了,坐等这款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样板做那么多?

10片拼板,每片8个小板。

网友(2019-05-11):
关注,不熟悉这款IC,帮不上忙,坐等P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