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PCB 计算器(就算不用 KiCad 画板也值得下载)

楼主(2019-03-18):
KiCad 中有一个强大的 PCB 计算器,就算不用 KiCad 画板也是值得下载的软件。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啊

楼主:
这里。
不同平台都有。

http://www.kicad-pcb.org/download/

网友A:
kicad要1.1G啊,如果只是用这个计算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要1.1G啊,如果只是用这个计算器的话。。。

硬盘那么便宜。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它算阻抗和看GerBer的。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功能还插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绿色版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赞一个!

网友:
普通的便宜,一些高端笔记本的就贵了,比如我的笔记本标配硬盘1t的要2800不到

网友:
有中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谢谢!绿色版方便

网友:
楼主对Kicad的使用好像很熟悉,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谢谢,雪中送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32位的用不了,提示系统不兼容,麻烦能搞个32位系统用的吗?

网友C:
还是中文版的顶!!!

网友D:
有些中文翻译的太别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中文翻译的太别扭了

欢迎一起完善哦。

网友:
这个确实挺好,就是必须要装5G的KICAD才能用。

网友:
绿色版好评+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4位的用不了,提示系统不兼容,麻烦能搞个32位系统用的吗?

我的 64位 win7 可以用。先解压缩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绿色版,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 64位 win7 可以用。先解压缩再用。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32位系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32位系统用不了。

换64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给你置顶了。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C:
还是中文版的顶!!!

怎么转中文,谢谢!

网友:
绿色版的好评

网友:
绿色版必须好评一个

网友:
谢谢!绿色版好评

网友:
传输线计算器中的h-t是个什么参数呀??谁知道?

网友G:
lz,我kicad打开原理图就卡死未响应,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我kicad打开原理图就卡死未响应,什么原因

使用 5.1.5 稳定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5.1.5 稳定版。

我就是用的5.15,win1064位系统,重装了几次也不行

网友:
感谢绿色版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B:
提取了一个绿色版出来

绿色版为什么不是中文的?

网友H:
一直在用,  非常的方便。 不过, 升级6后, 感觉没有5的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用,  非常的方便。 不过, 升级6后, 感觉没有5的好用了。

v6 比 v5 强大非常多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v6 比 v5 强大非常多的哦。

v5 原理图放网络标号不连接会报错,  V6不会。  总之, V6还是太多BUG了。 可惜6和5不兼容。  除了能走ARC, 其他没觉得有多大提升。

网友I:
引用 楼主:
v6 比 v5 强大非常多的哦。

一直没有勇气升级V6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没有勇气升级V6版本,

可以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