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盘+机械盘的坛友们,页面文件也放在固态盘里面么?

楼主(2019-03-18):
我是将临时文件夹和页面文件都指向机械盘了,一直这么用好几年了。
也不是担心寿命问题,只是觉得临时文件夹和页面文件这种频繁读写的东西放系统盘里面不舒服。

网友:
我是弄到内存盘里 放固态里肯定比机械要快不少的

网友:
SSD 买来是用的,有写入量可以参考,你不用担心把它写坏
而且 SSD 最好就是放系统、程序、临时文件和页面文件这些,坏了也没什么损失,自己的文档放机械盘

网友A:
其实文档放机械盘也没那么绝对,现在超极本大多都只能装 SSD, 根本没有机械盘的位置
SSD 放文档只要每天都自动同步或备份一下,也还是可以放心的

网友:
有写入量指标的

网友B:
没必要这么画蛇添足,临时文件如果放到机械硬盘,反而会拖慢系统。固态硬盘在你电脑的寿命期内绝对用不坏,两三年你就想换更大的了

网友C:
上午张大妈上看见intel得新款qlc芯片得固态硬盘,每g不到1元,p/e指标1000。

什么是P/E?
  闪存完全擦写一次叫做1次P/E,因此闪存的寿命就以P/E作单位,像常见的32nm MLC闪存芯片的寿命就为5000-10000P/E。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P/E与我们常说的读取写入的概念不同,闪存完全写满再清除才算一个P/E。

我得理解啊,闪存芯片不适合用做反复同区域读写的场景,比如页面文件、缓存文件,我喜欢让它固定在磁盘读写较快的区域。内存虚拟盘或许最合适,不包括休眠系统文件。

ps
我的air用得固态硬盘,使用超过5年了,几个硕大得系统文件固定了大小,理论上固定了位置(?),系统和ie临时文件指向内存虚拟盘。
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不是需要保存、备份的文件都放在固态里。
系统盘一般120G起步,这些东西放在系统盘根本没问题,心里过不去无非是以机械盘为系统盘时代的老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午张大妈上看见intel得新款qlc芯片得固态硬盘,每g不到1元,p/e指标1000。

什么是P/E?

你多虑了,SSD 都有磨损均衡处理,否则你说的 P/E 指标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SSD电路出问题的概率远大于你把SSD FLASH写报废的概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午张大妈上看见intel得新款qlc芯片得固态硬盘,每g不到1元,p/e指标1000。

什么是P/E?

还有你说硕大的文件占据了固定的位置也是不对的,SSD 自己的处理器会在合适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把长期不变的数据换个地方存储的
这也是为什么 SSD 推荐不要用满,而是稍微留点空间的原因。当然有些 SSD 本身就会内部预留一定空间,对用户不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么画蛇添足,临时文件如果放到机械硬盘,反而会拖慢系统。固态硬盘在你电脑的寿命期内绝对用不坏, ...

我是128G用了4年,昨天换了个250G的,安上去又觉得早知买500G的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文档放机械盘也没那么绝对,现在超极本大多都只能装 SSD, 根本没有机械盘的位置
SSD 放文档只要每天都 ...

我有NAS盘,经常备份工作进度,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硕大的文件占据了固定的位置也是不对的,SSD 自己的处理器会在合适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把长期不变的 ...

那就好,我的笔记本还能愉快的玩耍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128G用了4年,昨天换了个250G的,安上去又觉得早知买500G的更划算  ...

现在系统盘新购置的话,500GB NVMe 起步比较好
各类开发软件都非常大,多装一些 256GB 很快就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硕大的文件占据了固定的位置也是不对的,SSD 自己的处理器会在合适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把长期不变的 ...

家用级的op不大的,比如160gb的nand一般给用户149gb,固件要用掉1g多存ftl吧(反正是不少),还有几个g的op空间。专业的企业级ssd是真的很强,op空间能达到25%,像stec,256gb的nand只做了186gb的容量,ram有512mb带ecc,还有俩超级电容保护,内部散热充分,基本上用不坏。

网友:
神逻辑,买来不用当传家宝吗?

网友:
应该放在SSD里,速度快,不用考虑寿命问题,过几年就换了。

网友D:
把内存划个1G或2G出来,弄个RAMDISK,把IE之类的TEMP文件映射到这个盘,上网象飞一样。
页面文件,没办法,只能放C盘吧。固态盘就是当成C盘来用吧

网友:
我的牙膏厂545S/256GB的SSD,用了一年多,状况99%,在可预见的将来,肯定是它在寿命终结之前就要光荣退役了,即使用到90%,还要好几年吧。
另一块三棒的32GB的SSD,是SONY笔记本上的,用了6,7年了,淘汰下来,95%,继续在另一台机器上服役呢。

其实想把SSD磨坏,还真是挺难的一件事。比锤子砸要困难多了

网友E:
同问一下,我的SSD,老是自动不定时从C盘到E盘有大概6G的占用空间,相互转移,是不是SSD要损坏的前要出现的现象?  SSD目前长期都是快装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一下,我的SSD,老是自动不定时从C盘到E盘有大概6G的占用空间,相互转移,是不是SSD要损坏的前要出现的 ...

SSD厂家都会提供一个软件,可以查看SSD状态的,你的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厂家都会提供一个软件,可以查看SSD状态的,你的是哪家的?

三星 850pro
这个问题是最近半年才出现的,但最近两个月比较频繁

网友:
肯定放到SSD里,页面文件的 IO 模式是最能展现 SSD 和 HDD 的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内存划个1G或2G出来,弄个RAMDISK,把IE之类的TEMP文件映射到这个盘,上网象飞一样。
页面文件,没办法, ...

这也算是 XP 时代过时的技巧了吧,现代操作系统会自动用 RAM 作为磁盘的读写缓存,然后再加上 SSD 的速度也足够快,似乎不需要这样做了。

网友:
不需要多虑,机械硬盘只有一个用途,放置影音资料,压缩存档,游戏,安装包。

网友:
thinkpad x230 单片512g ssd 用了7年,非常爽!
现在1T 的ssd才几百块,还要机械盘干啥?

网友:
纯固态,没得选,没这烦恼。

网友:
纯固态,外加移动硬盘定时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