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dma传输串口数据时,当dma中断发送完成

楼主(2019-03-18):
stm32使用dma传输串口数据时,当dma中断发送完成时,是串口发送完成了,还是dma到串口完成了?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马不停蹄的又会接着发串口那么就有问题,如果你要做其他事情就无所谓了,反正等你再次发的时候串口本身也发完了。  实际上串口脉冲还没有发完,应该是后者。这个我在spi上面验证过的,供你参考

楼主:
我也是现在才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去验证是哪个,因为用485要转接收,才发现要2ms才能把数据正常发送出去,所以估计有这个问题。能不能再结合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来确保发送完成了

网友A:
DMA中断时,只表示需要传送的所有数据字节全部传送到串口的发送数据寄存器中了。
此时串口实际上还有2个字节并未发送完成,数据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中的2个字节还需要发送,并不能关闭串口发送。
同理,如果是485切换方向,必须要等到发送完成,也就是移位寄存器发送完成-TC标志置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现在才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去验证是哪个,因为用485要转接收,才发现要2ms才能把数据正常发送 ...

ST官方都有APPNOTE指导的(对于UART没有RS485功能的单片机型号而言):
1、启动DMA前,先关闭UART发送完成中断,并清除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2、在DMA传输完成中断函数中,开启UART发送完成中断;
3、在UART发送完成中断函数中,切换RS485为接收态;

楼主:
楼上的3位分析的透彻,谢谢你们的关键点指明,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MA中断时,只表示需要传送的所有数据字节全部传送到串口的发送数据寄存器中了。
此时串口实际上还有2个字 ...

有个疑问请教,dma每次搬运一个字节到串口的寄存器,最后一次搬运完之后发生dma发送完成中断,这个时候串口应该只有1个字节没发完吧,为什么是2字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请教,dma每次搬运一个字节到串口的寄存器,最后一次搬运完之后发生dma发送完成中断,这个时候串 ...

我测试的是一个不止,两个不到。简单粗暴的就是直接上示波器什么都清楚了,中断时候找个io脚改变个电平与发送的信号对着看啥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是一个不止,两个不到。简单粗暴的就是直接上示波器什么都清楚了,中断时候找个io脚改变个电平与 ...

好的,学习了,我也只是想当然的以为是1字节,没测过
5L的办法确实不错,我们项目上之前用的都是延时的办法做的,强行做了个间隔时间之后再改变485芯片的收发状态

网友:
用uart的tc中断

网友:
辅助TC完成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请教,dma每次搬运一个字节到串口的寄存器,最后一次搬运完之后发生dma发送完成中断,这个时候串 ...

你看串口的硬件结构就明白了,TXE指的是发送缓冲器DR空,TC指的是SHIFT移位寄存器空。
DMA完成只是代表把最后一个字节送到DR寄存器里面了,此时SHIFT移位寄存器有1个字节正在开始发送,
DR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字节等待发送,所以就是2个字节未发送完成。

网友:
你搜一下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完整例程里有发送的处理方式,或都可以看一下cubemx生成DMA发送函数处理,里面是官方处理机制,可以参考

网友:
DMA发送,是把数据倒到USART的DR中,
如果你是使能的DMA传送完成中断,那一定是只是送到串口中了
建议,在DMA中断完成后,可以判断下串口发送完成标志,然后再启动下一次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官方都有APPNOTE指导的(对于UART没有RS485功能的单片机型号而言):
1、启动DMA前,先关闭UART发送完 ...

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有这个现象,初始化时并没有开启发送完成中断,在dma传输完成中断里开启发送完成中断,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由发送转接收,然后清除发送完成标志(SR &= 0XFFBF),然后关闭发送完成中断。这个流程会发现发送出去的字节数会比设定的少两个字节。
分析,按理论上说在开启发送完成中断时,串口数据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中都还有数据,也就是在如果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里如果不关闭发送完成中断,会产生两次中断。但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并没有产生两次中断,而且如果发送完成中断函数只添加发转收,却能正确传输所有数据,并且再下次发起dma传输时也并不会发送完一个字节产生一次发送完成中断,没搞太明白,请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有这个现象,初始化时并没有开启发送完成中断,在dma传输完成中断里开启发送完成中断 ...

正应了IT界那句名言,“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这是我用在STM32F1XX的串口发送代码,USART2用DMA1_Channel7通道发送,你看看:
void Drv_Usart2TxStream(uint8_t const data[], uint32_t num)
{
  if(!data || !num){
    return;
  }

  if(is_tx_busy){
    return;
  }

  /* 设置发送忙标志,表示占用硬件 */
  is_tx_busy = TRUE;

  /* 清除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 启动DMA发送 */
  DMA1->IFCR = DMA_IFCR_CGIF7;
  DMA1_Channel7->CCR   = ((0<<12)|(0<<8)|DMA_CCR7_MINC|DMA_CCR7_DIR);
  DMA1_Channel7->CCR  |= (DMA_CCR7_TCIE|DMA_CCR7_TEIE);
  DMA1_Channel7->CPAR  = (uint32_t)&USART2->DR;
  DMA1_Channel7->CMAR  = (uint32_t)data;
  DMA1_Channel7->CNDTR = (uint16_t)num;
  DMA1_Channel7->CCR  |= DMA_CCR7_EN;
}

voi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isr = DMA1->ISR;
  DMA1->IFCR = DMA_IFCR_CGIF7;
  if(isr & (DMA_ISR_TEIF7|DMA_ISR_TCIF7)){
    DMA1_Channel7->CCR = 0;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最后一字节发送完成中断
  if((USART2->CR1 & USART_CR1_TCIE) && (USART2->SR & USART_SR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is_tx_busy = 0;
    // 至此,最后一字节也发送完成了
  }
}

代码中更新is_tx_busy变量的地方,对应某些应用种RS485切换方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应了IT界那句名言,“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这是我用在STM32F1XX的串口发送代码,USART ...

代码确实是这样写的。请问下,你实际有没有用在485上啊。如果是在串口上这个代码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测出来的现象是我上楼所说的所以才没有太明白。tc中断指发送完成后产生的,而不是dma发送完成后终中断后,这时串口的dr和移位寄存器中都还有数据,当移位寄存器发送完后按理就应该产生tc中断的(此中断并没有说dr中没有数据才产生的),所以是不是会产生两次tc中断(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