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助手24小时加急需要付钱

楼主(2019-03-18):
咋要钱了,不是说助手下单都是免费24加急的么

网友:
有数量要求吧

网友:
规定数量为5片:

网友:
使用代为拼板,小于5PCS就可以了

网友A:
2*3 拼一下  然后数量选5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 拼一下  然后数量选5 应该就可以了

拼板不可以。

网友B:
我的也是要收费,80mm*80mm,常规工艺,5片,但是下完单后,再去查看又变成24小时免费加急了。
是不是PC下单小助手有BUG?
然后,在win10下,记住密码的,老是不能自动登录,现在第一次打开不行,要关了再次打开才能进到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要收费,80mm*80mm,常规工艺,5片,但是下完单后,再去查看又变成24小时免费加急了。
是不是PC下单 ...

自动登陆,确实是有问题,我们也发现了,正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