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的PB4复用...IO输出

楼主(2019-03-18):
碰到STM32F103 的 PB4配置为输出IO失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这个配置在105上是可用的....现在在103上测试无效...

105的PB4位置

103的PB4位置

是不是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导致?那样怎么配置成默认的PB4功能?

楼主:
已解决
==

解决方法:将两条命令顺序对调....时钟配置放在前面就OK。。。。

奇怪...原来105我也是放在后面的...

网友:
原来肯定是别的地方已经打开过时钟了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很折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