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usb+SIM的卡座哪里有啊

楼主(2019-03-18):
哪里有如果的座啊

网友:
哇,这个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定制的吧,找连接器厂家询问一下吧

网友:
有也不便宜啊。。。。

网友:
好像现在好几款TF卡读卡器都这样操作的,偶尔容量掉出来

网友:
只在这种网卡上面看到过  没见过散的

网友:
这个设计好屌

网友:
看着不错啊,也是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