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WD接口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JTAG接口?

楼主(2019-03-18):
SWD接口速度比JTAG快,占用的引脚比JTAG少,板上的下载接口是不是不需要再考虑兼容JTAG?

网友:
多年不用JTAG了。

网友:
多年不用JTAG,只用SWD。

网友:
同样多年不用JTAG。。只要三根线接口就行。何必搞那么大呢。

网友:
多年不用 JTAG,只用 SWD。+1

网友:
你不用高级功能自然SWD足够。

网友:
如果只是调试,SWD没问题。

如果需要互联测试,加载测试向量,那就要JTAG了。

网友:
SWD更好用吧

网友:
SWD必须的

网友:
SWD够用,不过最好5线,

网友:
SWD够好,速度够快

网友:
STM32上只用过SWD和SWO,一般是接5根线,把VCC和RST都接上,SWO另接一个2P排针。

网友:
实际上我只接了3根线,真是方便

网友:
最好接5根线,进了低功耗必须用到复位脚。

网友:
一直 SWD    接3根线(带地线)

网友:
一直用3线SWD,JTAG太占PCB了。

网友:
JTAG自有他的好处  只是现在不大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