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特斯拉单线能点亮乌丝灯泡 大家给我解释下

楼主(2019-03-18):
我制作的特斯拉线圈 现调试到最佳状态 本来想看辉光电离效果 结果没看到 居然乌丝灯泡点亮了,大家帮忙解释下原理

楼主:
看图 不是魔术

网友:
看到特斯拉都以为是汽车

网友:
特斯拉的表演是无线点亮灯泡的。

网友:
我看楼主输入功率11瓦, 这灯泡目前耗电不到一瓦吧?

应该是对电容(外面金属环)冲放电

网友:
不懂,我猜钨丝发光是有高频电流流过,灯螺丝口和中心电极在特斯拉线圈上就相当于一个高频电源

网友A:
特斯拉线圈,脉冲方式工作,谐波丰富(覆盖很宽的频段),钨丝灯泡里面的钨丝这时候相当于“天线”了,满足n+1/4波长的频率在里面形成了驻波,相当于一个“GP”天线,满足条件的频率在天线(钨丝)里形成最大电流。
估计是这个道理。
不过不一定每个这样的线圈都能点钨丝灯泡,只是有些条件(谐波频段、导体长度等)“碰巧”符合了要求。

网友:
楼主别忘了,钨丝也是螺旋线圈,当然可以产生感生电势,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发光

网友:
然后吓你的一个词:辐射!

网友:
隔壁hellocq.net很多很多年前…有人隔空点亮40瓦日光灯管…对…灯管悬空的不接触任何导体…就用手抓着中间

网友:
辉光放电?

网友:
我也觉得是螺旋灯丝感应了足够电压点亮的.
假如辉光的话,其他金属部位也会发光.

网友:
灯泡里面有少量的氖气

高压会使氖气激发,激发后就是这种的黄光,看起来像是坞丝发热后的效果

你可以摸摸外壁,一点不热,冷光

网友:
觉得8楼答案有道理

网友B:
不知道这么多人对所谓的特斯拉线圈很神奇,不了解电磁理论也就就算了,坛子里的人也这样,不知道这辐射很大?不知道这技术对于当今来说很普通?

网友:
满满的电磁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线圈,脉冲方式工作,谐波丰富(覆盖很宽的频段),钨丝灯泡里面的钨丝这时候相当于“天线”了,满足 ...

有道理 最佳状态才会有电流流过钨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么多人对所谓的特斯拉线圈很神奇,不了解电磁理论也就就算了,坛子里的人也这样,不知道这辐射很大 ...

就是,这东西在电工眼里就是个玩具

网友(2020-01-02):
能分享一下电路么

网友:
强电场,当天线感应了,驻波发不出,自己亮。上次坛里买的测指纹锁的,10cm轻松点亮节能灯,钨丝灯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