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系统MCU ADC测18650 电池电压 怎么做更好

楼主(2019-03-19):
    系统要求待机功耗尽量低.现在MCU 用的是STM32L476,    两节18650电池并联组成的电池组. 通过LDO 给 MCU供电.需要在MCU正常工作时测量一下电池组电压(MCU大部分是低功耗停机模式). 电池组电压最高4.2V , MCU 的ADC管脚直接接肯定不行. 电池组电压需要分压之后再到ADC脚.  直接电阻分压  , 如果分压电阻2M 的话。那平时就有1.5uA左右的电流通过电阻了,感觉不太好。然后想到通过一个带使能的轨到轨运放LMV341IDBV之后再分压,需要测电压组电压时再使用运放。现在发现小批量时轨到轨运放有些 并不能轨到轨。最大的有0.2V的压差. 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其它更合适的运放.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2个1M的电阻分压,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
不接地接哪里呢?是不是接MCU  IO。然后IO输出一个低电平就相当于接地了分压了,我等会测试一下 这样电压准不准。谢谢

网友:
轨到轨不靠谱的,直接分压分压电阻太大也不行,可以考虑BAT+pmos+10k+10k+GND,不测时关断pmos

网友:
stm32的ADC,输入阻抗没那么高,如果你用2M的电阻分压,测量的数值不会很稳定

如果考虑低功耗,且仅在在正常工作时测量,如4L所说,用小一些的电阻做分压保证精度,加MOS做开关,平时关断,测量时导通即可。

网友:
既然都控制通断了,换成MOS管好了,也是常规的做法。。。不会比这运放贵

网友A:
下端接mcu io就行了,没问题,之前在某大厂application note里见过。嫌不够准的话,下端用一个nmos控制。

网友:
楼上都说了,正常电阻分压,要么 用mos 控制开关,要么io口直接控制开关,这都是产品上大批量用的。

网友:
4L方法是正解, 一个低压PMOS很便宜的

网友:
上面一个电阻,下面一个电阻,中间一个NMOS就行。
ADC接下方电阻,IO控制NMOS。

网友:
mos控制开关分压电路,不需要运放直接分压进ADC就行

网友:
用PMOSET应该是最合理的

网友:
1MΩ输出阻抗,接单片机,有点好奇单片机ADC输入阻抗多大才能保证精度?楼主测量精度高吗?

网友:
不用pmos,单nmos也可以的,sot-23的很多mos导通电阻不到100mOhm,其实7002都够的,你的分压电阻用10~50k的都可以,直接灌adc,成本很低吧
rrio的运放,楼主的用法是不对的
-------------------------------------------
update:
还得用pmos,我忘了没下拉的话adc输入口变成上拉了,会通过io的保护二极管向里面灌电流,这样的话用常见的bss84之类的pmos和nmos或者数字晶体管都可以

网友B:
建议使用ADA4530-1做buf,然后+1片32BIT ADC,可以测试到18650里面一个电子的运动,再加一片i7处理器,做任何运算,想想都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ADA4530-1做buf,然后+1片32BIT ADC,可以测试到18650里面一个电子的运动,再加一片i7处理器,做任 ...

醒醒,该搬砖了。

楼主:
谢谢!大家,在这里发一帖,比我一个人想方法,好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在这里发一帖,比我一个人想方法,好又快。

这个是成熟电路,几十V都这样采集的,我已经在产品上验证过很多次了,你可以选个P+N的双MOS,sot-6封装的。
单节锂电池 应该可以再简化省2颗电阻。

网友:
顶楼上,这个图使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说电阻分压不行的,其实我一直都电阻分压的,没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个电容,然后ADC的采样时间要够短,采样率不能太快,对付电池电压测量完全足够

网友:
低功耗的测量方法,几号一下,P+N的双MOS方案学习了。

网友:
19楼标准低功耗采样方案。

网友:
电池低功耗采样方案

网友(2019-07-05):
学习下这个专利,很不错的。CN201820651442.6 一种超低功耗电池电压采样电路

网友:
可以使用很大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使用低功耗运放进行跟随再输入到AD接口

网友:
4楼正解。很多低功耗测电池电压就是这么做的 ,1M+1M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
AD分压电阻下端接mcu IO口,见过很多低功耗应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地接哪里呢?是不是接MCU  IO。然后IO输出一个低电平就相当于接地了分压了,我等会测试一下 这样电压准 ...

直接用IO,IO关闭的时候IO电压会超过MCU电压,一般都要加个MOS控制

网友:
低功耗AD检测电池电量

网友:
电池 直连单片机VCC的话, 很多MCU可以把ADC通道 设定在 内部参考电压上。 这样可以通过测量内部参考电压,反算出VCC(基准电压)。

网友:
低功耗AD采样,刚好用到,感谢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用io口拉低,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程序加个偏置稍微提高精度,另外需要io口控制好,IC只能休眠不能断电

网友D(2019-11-17):
电容串联分压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串联分压可以么

不行的,电容隔直

网友E:
2n7002是不是可以省掉

网友:
多节18650可以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n7002是不是可以省掉

如果单片机是开漏输出并且耐压够的话可以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单片机是开漏输出并且耐压够的话可以省

好像不用考虑耐压吧?这是我从其他电路截图:G极接单片机IO,单片机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用考虑耐压吧?这是我从其他电路截图:G极接单片机IO,单片机3.3V供电。

电压低没事的,如果是测36V,48V之类,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学习了,好电路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成熟电路,几十V都这样采集的,我已经在产品上验证过很多次了,你可以选个P+N的双MOS,sot-6封装的 ...

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为啥需要两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端接mcu io就行了,没问题,之前在某大厂application note里见过。嫌不够准的话,下端用一个nmos控制。 ...

楼主这个是4V,单片机是3V,串大电阻也会有漏电到IO的二极管。

网友:
19方案不错,测量时打开,休眠时关断。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谢谢

网友:
低功耗电压检测

网友(2020-07-14):
低功耗MOS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