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CubeMX 5.1 如何关闭GFXSIMULATOR?

楼主(2019-03-19):
stm32CubeMX v5版本配置串口时,总是提示GFXSIMULATOR未配置,网上查说这个功能是实现图像仿真用的,默认必须配置吗?可以关闭吗?
每次都显现,看着难受

网友A:
所以我才退回4.27。5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无法接受,第一次生成sw4STM32工程正确,如果更改后再次生成,.ld链接文件会清空。还是4.27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才退回4.27。5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无法接受,第一次生成sw4STM32工程正确,如果更改后再次生成,. ...

这么坑?我也是很久没玩单片机了,想省事的

网友B:
5.1.0有个bug,在某些情况下,使用tim1作为时钟,tim1的中断处理函数中会漏掉调用tim1语句。
向st提交bug报告,回复说是下一版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0有个bug,在某些情况下,使用tim1作为时钟,tim1的中断处理函数中会漏掉调用tim1语句。
向st提交bug报 ...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退回4.2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