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5 明明声明了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但报错 请教大.....

楼主(2019-03-19):
如图: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明明声明了  而且tasks.C没有关于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的变量? 怎么报这样的错误啊?有大神能支招吗?

楼主:
来个特写

网友A:
在哪里定义的这个变量?

网友B:
这是声明了,但没有地方定义它啊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声明,但是没有定义,不报错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定义的这个变量?

谢谢提醒 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声明,但是没有定义,不报错才怪

谢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声明了,但没有地方定义它啊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
需要确定变量定义的位置,头文件里一般只是给.c文件申明有这么一个符号是外部定义的。

网友D:
你只告诉编译器有这么个变量,结果编译器翻箱倒柜没找到,编译器:哥,咱别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告诉编译器有这么个变量,结果编译器翻箱倒柜没找到,编译器:哥,咱别闹,行不? ...

哥 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