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线性度不准,求分析

楼主(2019-03-19):
大家好,请教一下这个测温电路放大10倍,买了二个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100欧和120R欧用来标定,接入100欧调整R3使系统显示到零度,然后换上120欧此时系统应该显示51度左右(pt100分度表查表),但是实际显示48点几度。程序是用查表方式。2.5v电源为ref3025。

网友:
单臂电桥恒压源供电是不线性的

楼主:
查表范围-40度到200度,还有个问题,接入不同电阻时v2处电压有变化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利用PT100三线接法对线长阻抗进行补偿,所以线的长度会影响测试,另外,电桥是非线性的,只在较小范围内近似线性,查表法没问题。建议自己设计一个电路,用小电流恒流源(不能引起PT100明显温升),再补偿一下线长。

楼主:
pt100是三线制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的,只是R1,R2的阻值太小,会引起PT100发热,还有,引起非线性一是PT100本身,二是你的电路当pt100阻值变化时电压的变化是非线性的。但是在程序上都是可以处理的

网友:
差分放大器R4,R5,R6及R7用了什么精度的电阻?

楼主:
0.1%的,0603的

网友:
R3你用的是电阻还是电位器?如果是电位器的话,就有说道了

楼主:
是电位器

楼主:
有影响吗?不行换个固定电阻试一下

网友:
换固定电阻会好一些的

网友A:
这个三线真的可以抵消线阻吗?

至少要恒流而不是恒压吧. 反正正经的三线没见到过这个接法.

网友:
  另外注意一下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看手册上是要上下各剪掉0.35V的,有条件的话,建议正负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线真的可以抵消线阻吗?

至少要恒流而不是恒压吧. 反正正经的三线没见到过这个接法. ...

  不排除楼主经过仔细推导,作了一定程度的近似和非线性补偿

楼主:
没有啊,我也想修正,乘个比例系数什么的,现在建表格是按照pt100分度和电阻关系

网友:
用0.1%电阻,差分放大x10后能带来超过2mV的误差,而这也大约是48度和51度之差,也算合理的,除非你使用0.01%的电阻。

网友:
这个电路很正常,也很经典的PT100电路。

网友(2020-02-26):
最近也要做pt100应用,运放没学好,请问这个R5的10k做什么用呢?

网友:
恒压+单桥臂变化,本身就是不线性的

网友:
FYI: TI-A Basic Guide to RTD Measurements, http://www.ti.com/lit/an/sbaa275/sbaa27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