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的线路板,这种暗黑色不良导致短路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9-03-19):
贴片回来的线路板,开始测试后,发现短路,维修技术,到处割线,查短路源,最后发现很多都是这种暗绿色区域有短路情况,查到这个点,割断就好了。
这种情况真是头大,难道每次都要全检测才行?

网友:
没办法只能割了

楼主:
哎,查个故障源,技术基本要半天,还得把芯片都拆了

网友:
找到规律的话,大概就那一片出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A:
没看懂,做得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做得板有问题?

是的,板子上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黑点,就会短路,表面看好像也没铜皮在这黑点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板子上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黑点,就会短路,表面看好像也没铜皮在这黑点下的 ...

看图中的效果,附近的线路边缘那么多锯齿,应该是工艺的问题。

网友B:
吸取点教训吧,板子画这样,要是我,都不敢量产

网友:
线上全是毛刺,阻焊一点都不均匀,丝印粗糙,过孔都是偏的
能频繁出现短路,板家根本都没给你测,换一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取点教训吧,板子画这样,要是我,都不敢量产

不知道你说的这样是怎样?

网友C:
立创做的?是的话找他们赔啊。不是的话这样的厂你不换准备干啥呢,留着坑你一把大的吗?

楼主:
立创做的,这几天好多块这种情况了

网友:
以前做个一块板子,cpu下面短路,各种割线都不行,最后拆芯片,目测也没发现在哪短路,只知道这块短路,最后用刀片在每根线间都划了一下才不短路。

网友:
小批量有多少? 出现的几率多大??没选择 让厂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做的?是的话找他们赔啊。不是的话这样的厂你不换准备干啥呢,留着坑你一把大的吗? ...

哈哈,小批量立创品控要比打样差好多倍我感觉。

网友D:
说过很多次,做多少片有多少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过很多次,做多少片有多少片出问题

以前说过的话,建议给个链接,谢谢。以后尽量避免。这样大家更能很好的确定问题。

网友:
短路的线路,找不到时,加额定电源的大功率电源,自动烧断

网友:
看错问题了,以为是黑色的版,找不到短路处

网友:
偶是菜鸟,可能照片也不清晰,没有看出楼主的问题。

网友:
看不清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过很多次,做多少片有多少片出问题

这批1000块,有10多块了。
这种具体叫什么呢?为什么肉眼看不像短路的,但是一割断开就好了

网友:
蚀刻不净,

但在立创作样几十次,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资料哪里没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批1000块,有10多块了。
这种具体叫什么呢?为什么肉眼看不像短路的,但是一割断开就好了 ...

1)嘉立创的抽测电路板直通率可能远高于98%,但是嘉立创对于抽测的直通率保证是98%,超出部分坏一赔十的板费(如板费一片是10片就赔偿100元/片X超出比例坏的片数,直至这板子的总货款)!
2)如果是抽测的板子,必须保证全测的质量,不允许偶尔一定比例的不良率,,偶尔有不良率 ,不经售后处理,那是不合道理的,直接在网上发贴更是强烈不满!

网友:
只看了  一楼   ,报废吧 ,惨不忍睹!

网友:
没有出测试费么?  最近小批量在做了3款板子,全部测试.  只有一款板子多送了一块,嘉立创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网友:
复杂的板子我都是全测的,不省那几百测试费,简单的就抽测,就是报废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