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斩波调压

楼主(2019-03-19):
大概指标:

输入AC 220V
输出 AC 20-200V
最大功率,输出AC200V时,1kW
后续负载,是一个固定比例的升压变压器。
考虑用PWM交流变换电路,采用斩波控制IGBT通断,来实现电压调节。

收集了一些资料,但大部分都是逆变电路,或是电磁炉的AC-DC-AC(高频),或是交流开关等应用,同我这个需求的情景不怎么相同,发帖求助,这种PWM交流变换,一般有哪些应用场景,或是哪些产品里面有应用到的?

网友:
频率不变用自偶调压变压器比较好吧,我记着斩波一般应用在直流调压

网友:
建议先把标题改好,请阅读版规

网友A:
交流斩波后输出的波形不再是正玄波了,斩波只是保留了一个周期的部分波形,有一部分被切掉了,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其峰值基本是没有变的,只是有效值降低了
楼主变压器后面带的负载是什么?这种方案应该不合适

网友B(2020-10-16):
10年前用交流斩波试图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压,结果出来的电压……斩是被斩了,但是,由于负载是电感,开关造成反冲,以及开关造成的谐波,一塌糊涂,电机直接颤抖了……并且嗷嗷叫
交流斩波,实际上应用的不怎么广,感觉就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网友:
你是想要交流还是直流? 交流一个晶闸管就可以了   直流用全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用交流斩波试图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压,结果出来的电压……斩是被斩了,但是,由于负载 ...

理论上的东西???软启动了解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斩波后输出的波形不再是正玄波了,斩波只是保留了一个周期的部分波形,有一部分被切掉了,会产生大量的 ...

用可控硅斩波肯定不完整,但用mos作开关管,LC滤波,效果就不一样了,基本是个正弦波

网友:
热水器调功调温,电阻性负载,应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斩波肯定不完整,但用mos作开关管,LC滤波,效果就不一样了,基本是个正弦波 ...

不太懂,觉得挺高深,mos交流斩波 目前在什么地方应用比较广泛?成熟的案例和产品有哪些?

网友:
很多年前用AVR,交流直接可控硅斩波,做充电器,没什么花样,过零点延时触发导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