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新建原理图库中单位如何改成mil

楼主(2019-03-19):
RT。
之前用其它AD版本,原理图都是用mil为单位的,包括之前用的库,用AD19新建原理图库单位是mm,这样就造成在原理图中无论用mil还是mm都造成对不齐的问题。原理图和PCB中单位我知道怎么改,但是原理图库如何更改单位?

网友:
快捷键Q

楼主:
那是PCB的,原理图不行

网友A:
document option下面有个units,选择use metric unit system

我的是AD16,原理图库和原理图中修改方法一样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cument option下面有个units,选择use metric unit system

我的是AD16,原理图库和原理图中修改方法一样 ...

谢谢,对的,这里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的,这里可以改。

  看错了。。。。要是使用mil得选择 use imperial unit system....

网友B:
我们用的是不是不一样?直接换单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是不是不一样?直接换单位就可以了

不是,是原理图中的。

网友:
为什么非要高版本的AD,到底有什么值得去追求,偿鲜吗?

网友:
前天装了19,卡+不习惯!又换回10了

网友:
用了一段日子的19了,好在电脑配置还可以,卡倒不觉得;起初各种不习惯,但是用了几天感觉确实还是有改进的,再不高兴用回过去的版本了

网友:
感觉老版内核单位是mil,新版难道改成了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