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协议咨询各位大神

楼主(2019-03-19):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SDO和CANOpen电机驱动器通讯,我知道我发出数据的含义比如“2F 60 60 00 01 00 00 00”为设置位置模式,但不知道驱动器返回来的数据含义比如“37 16”,“37 16 01”,请问哪位大神可以解惑,这些返回的数据具体代表什么含义,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数据的定义?

网友:
查ESD文件

楼主:
EDS文件貌似没有看到?

网友A:
你看402标准,里面有的。

网友B:
看ds标准,看从设备手册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402标准,里面有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s标准,看从设备手册说明书。

嗯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
也想搞CANOPEN

网友C:
这两帧回复使用的是PDO,建议看一下附件7.4章节,弄清楚PDO的映射机制。
再者你必须有电机的对象字典描述,也就是前面楼主提过的ED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帧回复使用的是PDO,建议看一下附件7.4章节,弄清楚PDO的映射机制。
再者你必须有电机的对象字典描述, ...

感谢大神提供的资料!!!

网友D(2019-04-28):
你好,大佬!这个是自动接收的啊,求教怎么用PDO发送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佬!这个是自动接收的啊,求教怎么用PDO发送数据呢

用CAN转USB工具,有PDO发送栏,我觉得还是要理解CANOPEN协议。

网友:
是啊,我有can分析仪。我配置的PDO没有效果啊,还有同步发生器的,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