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成熟度较高的蓝牙硬件解决方案

楼主(2019-03-19):
最近项目需要,需要在一个手持微小设备上使用蓝牙无线和主设备通信。得益于蓝牙耳机的小空间启发,故想使用一套蓝牙的硬件解决方案。
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硬件方案的?求推荐。主要是手持设备空间有限,越小越好,传输一些采集信号,能加快开发进度的。谢谢啦!

网友A:
淘宝搜索   HJ-580X      足够小

网友:
HJ-580X 去看这个了,好小啊,才5mm左右。

网友B:
5mm这么小蓝牙距离够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mm这么小蓝牙距离够远吗?

要发挥芯片的射频性能,可以焊那种类似于细导线的天线,随便弯折,价格也便宜
距离还得看发射功率,看了一下HJ-580X的说明,最大只有0dbm,一般只能10米范围内用

网友C:
价格成本应先考虑,但楼主没提到
另外,是不是主设备和手持设备都要增加蓝牙?还是说主设备已经有BLE蓝牙?
如果是手持设备的话,数据量也不大的话,要更多考虑低功耗,BLE模块是首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发挥芯片的射频性能,可以焊那种类似于细导线的天线,随便弯折,价格也便宜
距离还得看发射功率,看了 ...

谢谢!那像ap6212已经esp32这种,电流都几百ma的,为什么这么大功耗?也不见他们的蓝牙能传多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像ap6212已经esp32这种,电流都几百ma的,为什么这么大功耗?也不见他们的蓝牙能传多远呀 ...

AP6212模块集成WIFI,蓝牙以及FM,功能那么多,想低功耗很难
看了蓝牙部分的RF部分,功率也有9dbm,在这种WIFI+蓝牙的模块中发射功率算是比较大的了

这个模块的驱动里面好像是设置设置输出功率的级别的,要是功率默认是低级别,
那可能就只能在10米范围内用,不知道你说的距离远要达到多少米?

另外,如果与这个模块连接的设备蓝牙RF功率是class2的,距离取决于最小功率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6212模块集成WIFI,蓝牙以及FM,功能那么多,想低功耗很难
看了蓝牙部分的RF部分,功率也有9dbm,在这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成本应先考虑,但楼主没提到
另外,是不是主设备和手持设备都要增加蓝牙?还是说主设备已经有BLE蓝牙? ...

低功耗,主设备和手持设备都有BLE。价格成本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HJ-580X      足够小

没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功耗,主设备和手持设备都有BLE。价格成本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去某宝搜一下 BLE透传模块,一抓一大把,选想要的尺寸就好了

网友:
5mm 还含天线 的模组,这个真的很小的了。

网友:
HJ-580X  买过一些,传输速度和功耗确实满意,速度比二十多字节包限制的BLE快很多啦,那店主是da14580玩到极致了!不过空旷10米,不知楼主能够接受么?
如果不需要极限功耗,要高速连传100米的话,推荐5楼家的蓝牙模块:主从一体百米115200全双工连传毫无压力。

网友:
蓝牙4.0模块 ble 串口透传 DA14580芯片 超低功耗超小封装 PW0316  这款稍微大点,价格便宜很多,有人用过吗?

网友:
楼主看一下这款是否适用!传送门

网友D(2020-01-17):
引用 网友C:
去某宝搜一下 BLE透传模块,一抓一大把,选想要的尺寸就好了

你好,方便荐一款这样的模组或芯片吗?
1. 放在一个铁皮柜内,上面会有一条一条的小缝,类似于百叶帘那种效果。。。
2. 透1堵墙或杂物,比如衣柜,比如车间货架之类的东西。。
3. 距离有20米足够,重点是要稳定,不会受到别的设备的干扰,比如常规的WIFI路由或5G路由。。

有什么合适的可以推荐的吗,功率越大好,满足上述要求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方便荐一款这样的模组或芯片吗?
1. 放在一个铁皮柜内,上面会有一条一条的小缝,类似于百叶帘那种 ...

1、产品都是放在铁皮柜里面的吗?那要实际测试一下。
2、如果是模块的互联的话,功率在8dbm以上的模块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是手机和模块互联的话,受限于手机蓝牙的功率。
3、如果数据量不大,考虑用BLE,Nordic新出的52840最大达到8dbm,
看了某宝的价格,在三四十之间。
4、功率越大价格就越贵
那我推荐一下,F1-Media的F1DC2706双模模块(8dbm)
如果需要功率更大的模块,F1E12经典蓝牙模块(16dbm)
这两款模块论坛里都有资料,或者到我签名的网站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产品都是放在铁皮柜里面的吗?那要实际测试一下。
2、如果是模块的互联的话,功率在8dbm以上的模块应 ...

请问这几个是工业级的应用吗?
不是模块的互联,是电脑与它互联,或者IPAD与它互联!
应用的模式,就相当于一个带蓝牙的单品,放在客厅的弱电箱里,然后人在主卧,或者卫生间,或者次卧里,能随时联上它并控制它。。数据量还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几个是工业级的应用吗?
不是模块的互联,是电脑与它互联,或者IPAD与它互联!
应用的模式,就相当 ...

F1-Media这家公司是生产车载蓝牙模块为主的,
不过我推荐这两款的芯片不是汽车级芯片,属于工业级的,
你说要用手持终端去连蓝牙模块,那功率大的蓝牙模块比一般的模块会远几米,主要还是受限于手持终端,
另外,你的产品会和苹果设备连接,那只能考虑BLE模块或双模模块,
我这免费提供F1DC2706模块demo板,如果你需要,寄给你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1-Media这家公司是生产车载蓝牙模块为主的,
不过我推荐这两款的芯片不是汽车级芯片,属于工业级的,
你 ...

这个DEMO板单价多少啊?批量多少啊!
如果合适我站内短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DEMO板单价多少啊?批量多少啊!
如果合适我站内短信你!

已给你站内消息,欢迎测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