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转Gerber 原点超出范围

楼主(2019-03-19):
问题出在应该是在导入CAD文件,哪个可能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排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导出时,把图纸统一加个0,放大10倍,实在不够就加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时,把图纸统一加个0,放大10倍,实在不够就加2个。

感谢您的回复,我不是很清楚是在哪个环节增加,你这边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是不是结构图导入的时候有些没有删掉,我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结构图导入的时候有些没有删掉,我原来是这样的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也没有查找到它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排查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