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后备电池,stm32如何实现插外电开机,拔下电进入睡眠

楼主(2019-03-19):
外电是12V,采用DCDC降压
自带4.2v锂电池,但是节约电,只用来做后备

拔下外电,电池就供电了,检测到了外电电压不足就做一个工作,然后就进入休眠模式,但是怎么唤醒呢?

我自己想的
方案1:定时比如2S唤醒单片机,ADC检测外电是否12V,达到了10V以上就可以让单片机复位从新走,低电压继续休眠?
方案2:采用WKUP的上升沿接口,由于12v拔了,由于电池的存在,12v也有电压,DCDC不能隔离?倒灌回去了,所以如果这样做需要12V和DCDC加一个M7二极管之类的,但是M7体积大,放不下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怎么更节能,其实如果可以拔下电池让整个系统关机更好,不过又要加很多元件啊,那估计放不下了

补充:其实方案2最简单,防止倒灌就行了,插电就WKUP上升沿就唤醒了最简单

网友A:
要防止倒灌,倒灌用的是电池的电,电池的功耗就大了

网友B:
有些锂电池充电IC如果接外接电源时,会有一个引脚输出拉低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锂电池充电IC如果接外接电源时,会有一个引脚输出拉低信号。

算了,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得了

二极管有轻微漏电,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有轻微漏电,切记。

我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外电触发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电触发外部中断

现在是电池的电会传到外部接口,刚才试了用SS34二极管串联,居然外部端对地依然有3V电压,二极管不能完全隔断啊,反向也可以有电流进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有轻微漏电,切记。

刚才试了用SS34二极管串联,居然外部端对地依然有3V电压,二极管不能完全隔断啊,反向也可以有电流进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防止倒灌,倒灌用的是电池的电,电池的功耗就大了

刚才试了用SS34二极管串联,居然外部端对地依然有3V电压,二极管不能完全隔断啊,反向也可以有电流进来啊

网友E:
拿一个IO检测外部电池是否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一个IO检测外部电池是否插入?

现在的电池自己的电回传到输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有轻微漏电,切记。

用M7二极管可以,电压只有0.1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7二极管可以,电压只有0.1几了

以前遇到过差的二极管会有UA级的漏电流,当然如果你不怕麻烦可以加一级三极管最稳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用SS34二极管串联,居然外部端对地依然有3V电压,二极管不能完全隔断啊,反向也可以有电流进来啊 ...

用1n4148  ss34是肖特基  漏电太大了。

网友F:
而且1n4148有060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1n4148有0603封装的。

4148电流太小把电流:正常正向电流 If:150mA ; 最大正向电流 Imax:300mA; 最大重复峰值电流 Ifs:450mA

用1N4007测试了,满足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4148电流太小把电流:正常正向电流 If:150mA ; 最大正向电流 Imax:300mA; 最大重复峰值电流 Ifs:450mA

你只是唤醒又不是用这个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是唤醒又不是用这个供电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用的M7隔断所有的12V了,你说的4148隔断ADC采集和唤醒的12V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用的M7隔断所有的12V了,你说的4148隔断ADC采集和唤醒的12V也可以 ...

关键体积小,M7因为耐压问题做不小的。漏电流也小。

网友:
12V继电器。

网友:
他连个M7都嫌大,你还给他弄个继电器,哈哈!!

网友G:
要低漏电二极管啊,上BAS116, 75V反向电压时典型漏电流3p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低漏电二极管啊,上BAS116, 75V反向电压时典型漏电流3pA。

学习了,楼上说的4148也可以,我用的M7也还好

网友:
觉得第二个好点,你可以做个比较电路检测电压,无论电池还是外电压一旦超过某个设定值 就向WKUP引脚发送信号,然后唤醒休眠

网友H:
看你掉电要保存什么!

我们用纽扣电池,掉电保持RTC和一部分数据。
啥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掉电要保存什么!

我们用纽扣电池,掉电保持RTC和一部分数据。

掉电要发送一个GPRS数据,所以用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