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aster,能不能写个jlink的假dll,以实现支持自定义协议

楼主(2019-03-19):
感觉freemaster工具很好用,公司平台软件都支持uds读取内存,我想能不能自己写个假dll,来实现不修改下位机软件来支持公司的产品

楼主:
竟木人讨论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A:
请教下,freemaster支持其他厂家的MCU么?看起来功能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freemaster支持其他厂家的MCU么?看起来功能很不错

可以的,有空我做个教程,这个和芯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有空我做个教程,这个和芯片无关

我用富士通单片机,freemaster不识别它的目标文件,.abs的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有人这么做过,rdi_agent.dll。jlink的好处是它自己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有人这么做过,rdi_agent.dll。jlink的好处是它自己有的功能。 ...

jlink不支持所有芯片,要能支持所有的而且不用改下位机,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富士通单片机,freemaster不识别它的目标文件,.abs的

这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富士通单片机,freemaster不识别它的目标文件,.abs的

富士通单片机   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士通单片机   有什么优势,

价格吧,车规本来就没多少家

网友(2020-10-03):
请问freemaster支持HCS08吗?官网上没有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