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高温拿去保修的笔记本回来了。进来看看效果

楼主(2019-03-19):
翻看旧贴: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8245-1-1.html

今天拿回来打开bios再看一下。根本没有解决呀,哈哈。他说换过主板了。我用AIDA64查看主板的SN确实是变了。但没有效果呀。呵呵。

网友:
用吸尘器对着出风口猛吸五分钟,往往有惊喜哟

网友A:
有一种过热的情况容易被忽略,就是散热器的热管漏了,传热性能下降,而不是灰尘,风扇和硅脂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过热的情况容易被忽略,就是散热器的热管漏了,传热性能下降,而不是灰尘,风扇和硅脂的事 ...

或者热管太长。

楼主:
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不是个别机器的问题

网友B:
我猜主板换了,导热系统,风扇还是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主板换了,导热系统,风扇还是原来的。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主板换了,导热系统,风扇还是原来的。

他只能换主板呀。风扇能转和导热铜不会坏。他没有什么好换的

网友:
看看散热有没有过滤网,直接拆掉过滤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只能换主板呀。风扇能转和导热铜不会坏。他没有什么好换的

这种问题,很大概率就是导热不好。我曾有个笔记本T410S,有段时间经常自己突然黑屏关机,看了一下温度,CPU都能到80多度。拆开风扇积满了灰尘,我重新涂了导热硅脂,风扇拿牙签盒棉签每个叶都仔细擦了一遍。然后就好了。再看CPU基本不超过60度。

网友C:
不过满负荷70多度已经属于正常了

网友:
笔记本 换贵的硅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只能换主板呀。风扇能转和导热铜不会坏。他没有什么好换的

导热铜管并不是实心铜,而是中空有液体,如果铜管密封不好导致漏液,那散热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满负荷70多度已经属于正常了

降频了。压力测试上。80度,但频率降到2G。最高是3.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热铜管并不是实心铜,而是中空有液体,如果铜管密封不好导致漏液,那散热就废了。 ...

这么有学问还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大概率就是导热不好。我曾有个笔记本T410S,有段时间经常自己突然黑屏关机,看了一下温度,C ...

新电脑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满负荷70多度已经属于正常了

在bios不知道他有没有降频,也不知道是不是满负荷

网友E:
感觉是导热的问题,换一套导热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导热的问题,换一套导热的试试

那就又要送修了。折腾呀。如果是单线程PI运算测试是没有问题,频率一直处于最大的3.4G。CPU占用15-20%。设置为2线程测试时就可以降频了。

网友F:
一看到修理笔记本首先记的  里面的,艳照,copy了嘛~~偶这是肿嚒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到修理笔记本首先记的  里面的,艳照,copy了嘛~~偶这是肿嚒乐? ...

把数据盘拆出来,保留SSD系统盘

网友:
加散热铜片

网友G:
楼主,73度还算高温?

折腾方向错了。

教你一个测试方法,我们的手提电脑都是这样测试的:

使用AIDI64的压力测试,将CPU,GPU选中,满负荷,连续测试7天7夜。

如果不发生死机和蓝屏,这机器就正常,你不用管CPU多少度。

第一代i5手提电脑的CPU差不多有100度的。第3带还有80多度。

你第8代,73度我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H:
很多机子,70-8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73度还算高温?

折腾方向错了。

其实我纠结的是降频。现在我用工具(wPrime)8线程全速测试。CPU 100%,1-2秒,温度就升到97度。频率保持3.4G,8秒左右开始降频。30秒后频率降到1.7-2.2G之间,温度也回落到80度左右,之后一直基本稳定不变。降频是为了降温。

网友C:
楼主了解一下笔记本功耗墙和温度墙,就明白了,只要不死机就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机子,70-8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全频率长时间运行就完美了。现在环境20度,空载时温度是60-6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解一下笔记本功耗墙和温度墙,就明白了,只要不死机就凑合用吧

是的,现在是碰到了墙。降频了。如果散热合理就不至于降频。可能是我对笔记本要求太高。

网友:
是哪个型号

网友:
我有段时间电脑总是突然一下就关机了,然后要等很久才能重启,换风扇、散热器、硬盘、内存都不行。后来在bios里找到一条:只要电源、CPU温度允许自动调高CPU频率,妈的,天天在超频啊,CPU温度有时接近100度,我曹,关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是碰到了墙。降频了。如果散热合理就不至于降频。可能是我对笔记本要求太高。 ...

以后买thinkpad X,T,W 系列吧。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问题。

我们现在卖的3代,都是全速频率100% 7天7夜不死机不降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后买thinkpad X,T,W 系列吧。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问题。

我们现在卖的3代,都是全速频率100% 7天7夜 ...

全速频率100% 7天7夜…… 这是暴力烤机的节奏呀。偶还以为持续满载几个小时没出问题就行呢,也就移动工作站能抗长一点 没想到连皮都没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别人搞电脑时发现一个不错的机器,和thinkpad有一拼

尤其是换intel的ssd后,看图片就知道爽翻了http://d ...

CPU后缀带U

网友:
买热管自己加,CPU 显卡换液态金属散热,应该明显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又要送修了。折腾呀。如果是单线程PI运算测试是没有问题,频率一直处于最大的3.4G。CPU占用15-20%。 ...

你买的啥笔记本啊,这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