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亲能读懂本机路由表?

楼主(2019-03-19):
(图片)

网友A:
请问您具体想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具体想问的是什么?

估计是想折腾网络了,哈哈。

网友:
不是很懂想干嘛。
只知道数据包优先选 “跃点数”越小的链路。

网友:
照表看是有两个网卡 1)192.168.5.99  /24 网关 192.168.5.1
2)192.168.137.1 /24 没有网关(也许是VPN虚拟网卡)
永久路由是后来手工或者是软件加入的路由。

照看所有的流量都由192.168.5.1出去其它的不起作用。

网友B:
一台PC上双网卡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如何添加静态路由表使得两个网卡能同时工作不相互干扰的方案有没有?
无线网卡地址192.168.1.xxx  连接外网
有线网卡地址169.254.1.xxx 通过网线直连被测试设备的网口(169.254.1.xxx)

目前遇到的问题把无线禁用,有线口能正常PING 包测试,打开无线网卡,双网卡同时工作时,有线口PING 包 Time out .无线能访问外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PC上双网卡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如何添加静态路由表使得两个网卡能同时工作不相互干扰的方案有没有?
无线 ...

前段时间刚弄过,可以对着类似的文章搞。

https://www.cnblogs.com/endtel/p/799939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具体想问的是什么?

您好,就是想知道这张表,提供了我们什么信息?换句话说,您是个老师,面对一个空白的学生,把上面的所有信息讲清楚。讲多讲少您决定。 您觉得什么都不用讲也可以。

网友:
以我的理解分析一下:
网卡IP地址192.168.5.99和192.168.137.1
网关:192.168.5.1
所有没在路由表里的地址都发到192.168.5.99。
Localhost 127.0.0.1
Localhost广播127.0.0.1
192.168.5网段和广播发到192.168.5.99
192.168.137网段和广播发到192.168.137.1
组播和广播发到192.168.137.1

估计是双网卡,或者网卡配置了2个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PC上双网卡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如何添加静态路由表使得两个网卡能同时工作不相互干扰的方案有没有?
无线 ...

您说的这种模式,在做测试工作中用得较多,既要做测试使用(您这里是有线网),又要做查询使用(您这里是无线网)。您可以把测试口(有线)的优先级设置比无线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PC上双网卡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如何添加静态路由表使得两个网卡能同时工作不相互干扰的方案有没有?
无线 ...

有线网卡只填IP和掩码,不填网关即可满足你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想知道这张表,提供了我们什么信息?换句话说,您是个老师,面对一个空白的学生,把上面的所有 ...

能力有限,不知道怎样组织表述。。。  可以参考一下计算机网络相关的教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PC上双网卡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如何添加静态路由表使得两个网卡能同时工作不相互干扰的方案有没有?
无线 ...

添加静态路由表  指定某个地址或某个网段走某张网卡(网关)  并且指定其他地址走哪张默认网卡

网友:
地址/网段通过掩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