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N76E003 番茄钟 MP3定时播放器

楼主(2019-03-19):
开源N76E003番茄钟,专门针对工程师处理繁忙的工作而设计。“番茄工作法” 是一套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方法,用以提升您个人和所在团队的生产力,从而做到:
1. 减轻时间焦虑;
2. 集中注意力,减少中断;
3. 增强决策意识;等。。。

当然,大家有兴趣也可以通过修改开源代码,做出属于您自己的番茄钟、定时MP3播放器、音乐闹钟等。

网友A:
[捂脸]估计还在打

网友B:
新手来了就开源,值得大赞,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捂脸]估计还在打

开源N76E003番茄钟,专门针对工程师处理繁忙的工作而设计。“番茄工作法” 是一套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方法,用以提升您个人和所在团队的生产力,从而做到:
1. 减轻时间焦虑;
2. 集中注意力,减少中断;
3. 增强决策意识;等。。。

当然,大家有兴趣也可以通过修改开源代码,做出属于您自己的番茄钟,同时可以修改出定时MP3播放器,音乐闹钟,定时xi

网友C:
不错,打算出套件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打算出套件吗楼主?

哦。这个产品是给电子科大学生学习C语言用的。所以开源。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玩。
同时,把我多年先搞的定时音乐播放器也搞了。主要是定时给小孩播放国学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来了就开源,值得大赞,期待中。

我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不是新手了。

  任何没用过的资源,都是新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期待!

网友D:
不知道WT2003S输出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WT2003S输出音质如何

你可以看看淘宝上的视频。可以听一下。
这款主要对工业应用。音质只能算是可以。如果要追求HIFI的感觉。这颗料肯定不行。

网友:
番茄钟是什么钟?

网友E:
自带调试器 看着像开发板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番茄钟。

楼主:
简单说就是提供一些废寝忘食的工程师注意休息!
通过一个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调试器 看着像开发板

嗯。对现在年轻人这个功能很重要。
基本上打开Keil就完成所有操作了。这样就简单的。

网友:
楼主用心了,好贴子,顶一下!

网友F:
番茄钟,头一回听说,又涨姿势了

网友:
螺旋桨干哈用的

网友:
给CPU散热的:)

楼主:
我们以前办公室很多同事放到桌面上吹风用的。一般是夏天时候用得比较多。
接上番茄板可以用时间来控制。可以起到省电的效果。同时,可以做到调速效果。
我们南方的办公室会用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办公室很多同事放到桌面上吹风用的。一般是夏天时候用得比较多。
接上番茄板可以用时间来控制。 ...

有套件的链接吗? 想给小孩做个小东西玩,我懒得LAYOUT了。

网友G:
数码管改为OLED显得有档次一些。

网友H:
用上N76E003 了,与时俱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套件的链接吗? 想给小孩做个小东西玩,我懒得LAYOUT了。

有的。请在淘宝上直接搜索“51番茄板”。或下载源代码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码管改为OLED显得有档次一些。

我们的跟您想法是一样的。主要看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建议。我后面规划是改为OLED。可以做多点好玩的功能。同时,升级成M0。调试更加方便。
所以,我现在主要在收集大家的建议。再做一款升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跟您想法是一样的。主要看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建议。我后面规划是改为OLED。可以做多点好玩的功能。同 ...

这个时候必须要上蓝牙,18650 BMS,不跟智能手机,智能家居联系起来,就落后了。

网友G:
手机几乎是人手必备,加了蓝牙,说不定各大玩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玩法。同时时间管理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网友I:
强大极了。。。估计原子和富哥,火哥什么的看了都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上N76E003 了,与时俱进呀。

N76E003 这款产品功能也很强大。我们后面用它也做了不少产品。
另外一个原因是:多支持国产货,希望我们有一颗强大的“中国芯”。
当然,华为的海思也是我们的偶像。希望日后可以用上,这个要看缘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几乎是人手必备,加了蓝牙,说不定各大玩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玩法。同时时间管理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产 ...

@YS126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在考虑跟手机对接。蓝牙是一种非常好的接口。能够跟开发板进行数据对接,开发出无限的可能。
前期,我们考虑可能放到WIFI模块方面。因为WIFI模块的稳定性更加可以保证些,而且,可以接入物联网平台。
你认为WIFI模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大极了。。。估计原子和富哥,火哥什么的看了都怕。。

@CoolBird007 您好!
他们不用怕。我们公司经营战略不在“开发板”上。而我们的主业是机械手。
我们主要是跟电子科大合作开发了这款番茄板,为学生学好C语言做的小玩意。
所以,您会看到。我们做法是简单和集成。把外形做到很少。可以放到卡片盒里,方便用户学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番茄钟,头一回听说,又涨姿势了

我上传了这个图片,有助于大家理解番茄钟的的使用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126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在考虑跟手机对接。蓝牙是一种非常好的接口。能够跟开发板进行数 ...

非常好,DIY的东西要求就是速度,当然前提是可靠。什么时候开始第二版的design?

网友:
不错哦,可以小玩一下...

网友:
去某宝找到了,创意不错,我买过一个机械的时钟,定时做计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DIY的东西要求就是速度,当然前提是可靠。什么时候开始第二版的design? ...

您支持WIFI就好。下一版我先收集大家的意见再开始下一版本的设计。大概两个月左右吧。
这个主要看大家对现在这版本的建议。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源N76E003番茄钟,专门针对工程师处理繁忙的工作而设计。“番茄工作法” 是一套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方法 ...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数码管,,,,

下一个版本我们会改用OLED。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K:
初看了一下,做的板子还不错。 换成OLED, 再加上温湿度传感器,再弄个蓝牙或WIFI模块上去, 不过这样有点为难N76E003, 得换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初看了一下,做的板子还不错。 换成OLED, 再加上温湿度传感器,再弄个蓝牙或WIFI模块上去, 不过这样有点 ...

嗯。没错。要这样改。我们会换成M0去做的。初步定用NUC029LAN 这款。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一个版本我们会改用OLED。谢谢您的建议。

lcd 吧, oled会有光衰,不适合做钟
oled虐死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J:
lcd 吧, oled会有光衰,不适合做钟
oled虐死强迫症

OLED 亮度比较好。屏幕可以做休眠模式。这光衰就不会太明显。

网友L:
对于显示,个人觉得还是用带背光的单色LCD好,可适应各种环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于显示,个人觉得还是用带背光的单色LCD好,可适应各种环境光。

@ICW_SWUST 你好! 主要也考虑到板上空间有限。
不知道,您想推荐哪一款,LCD比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ICW_SWUST 你好! 主要也考虑到板上空间有限。
不知道,您想推荐哪一款,LCD比较好!?? ...

如果你有空可以看看。主要考虑到能放到卡片盒中,方便方便携带。
所以,请大家有空可以建议用OLED还是单色LCD。
LCD 规格如下:
分辨率高:96*49DOT
可视角度:6 O'CLOCK!
超低功耗:待机电流1.5uA;LCD工作电流最大50uA!
电压范围:支持1.8V~3.3V供电!
工作温度:-10℃~70℃!
模组尺寸:38.02MM*25.54MM!
IO口占用少:采用SPI接口方式,最多只要5个IO口就能驱动!
驱动芯片:UC1701!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空可以看看。主要考虑到能放到卡片盒中,方便方便携带。
所以,请大家有空可以建议用OLED还是单 ...

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不用太再意,毕竟众口难调嘛。
你找的这款也不错呀,功耗看着挺低的,不知道有背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不用太再意,毕竟众口难调嘛。
你找的这款也不错呀,功耗看着挺低 ...

@lcw_swust  这款是没有背光的。

网友M(2019-05-28):
不错,LCD多少钱买的?没有背光看的清么?

楼主:
   番   茄   钟

如上图所示,番茄版有四个功能按键K1,K2,K3,K4。
接下来我们介绍他的番茄钟功能
番茄工作法是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方法,是由弗朗西斯科·西里洛于1992年创立的一种相对于GTD更微观的时间管理方法。使用番茄工作法,选择一个待完成的任务,将番茄时间设为25分钟,专注工作,中途不允许做任何与该任务无关的事,直到番茄时钟响起,然后在纸上画一个X短暂休息一下(5分钟就行),每4个番茄时段多休息一会儿。番茄工作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感。
这里我们使用程序让番茄版有了番茄钟功能,它和百度的白切中有所区别的是:他能调节番茄工作时间(不再是固定的25分钟),按动一次按键K4,会显示四个数字,前两位代表了番茄工作时间的分钟数,后两位则代表番茄钟的计数(即已经是第几个番茄钟了),按动K2,K3则可以使他上下调节。再按动一次K4则进入番茄模式。到一个番茄工作时间后,他会响起提示音并进入5分钟的休息倒计时。此番茄工作时间单位为分钟,没有具体到秒。
K2、K3为调节音量大小。
按动一次K1可以显示当前时间,长按K1大概1s后进入调节模式,此模式可以调节现在的时间,也是按动K2、K3进行上下调节。
注意:番茄版进入番茄工作时间倒计时模式后,若按动K1查看当前时间,则需要重新开始计时。

                                               吴鸿宇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LCD多少钱买的?没有背光看的清么?

后面我们会选择用OLED 做显示,同时增加蓝牙模块。
请大家推荐一下蓝牙模块的型号。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后面我们会选择用OLED 做显示,同时增加蓝牙模块。
请大家推荐一下蓝牙模块的型号。 ...

仿真器有开源吗???

网友K:
个人建议,上ESP8266 WIFI模块得了,感觉比用蓝牙模块要好, 后续的可玩性更高些

楼主(2019-07-01):
引用 网友K:
个人建议,上ESP8266 WIFI模块得了,感觉比用蓝牙模块要好, 后续的可玩性更高些 ...

嗯。我会考虑。这个功能上比蓝牙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仿真器有开源吗???

仿真器是用原厂的Hex文件。我没有源代码。

网友(2019-11-01):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数码管,,,,

复古啊,然后超级亮。小OLED憋屈。在就直接3.5寸以上LCD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我们会选择用OLED 做显示,同时增加蓝牙模块。
请大家推荐一下蓝牙模块的型号。 ...

LCD吧,差价不多,但是高端多了。OLED又小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建议,上ESP8266 WIFI模块得了,感觉比用蓝牙模块要好, 后续的可玩性更高些 ...

支持上ESP8266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打算买个玩玩。。

网友:
不错的学习板,功能还挺多

网友:
不错 居然还集成了仿真器

网友(2020-04-30):
引用 楼主:
仿真器是用原厂的Hex文件。我没有源代码。

仿真器的原厂HEX文件在哪儿可以找到呀,谢谢

网友(2020-09-22):
学习一下,希望有收获!

网友:
WT2003S-16S 这个片子淘宝好像只有支持Flash版本的,哪里可以更改支持TF卡吗

网友(2021-05-03):
请问楼主升级版有计划做了吗?

网友:
问一下,N76E003这个单片机现在什么价,市场缺货吗

网友:
现在有市场不缺的单片机?